[問題求助] 某些馬達為何不上電時單方向旋轉才具有磁阻?

楼主(2013-02-28):
以小學的電動機來說,沒上電時正轉或逆轉,轉子都會感到磁阻,磁阻來源主要是永久磁鐵與尚未通電電磁鐵的矽鋼片吸引。但目前我遇過的電動腳踏車馬達,是bldc結構裏面有銣磁鐵,但正轉是無磁阻只有逆轉才有強力磁阻。
請問為何單方向轉才有強力磁阻,原理為何?要google的話要打什麼關鍵字?

网友:
你說的這個馬達是直流有刷馬達,還是三相無刷馬達
是單獨馬達測試,還是跟控制器接在一起測試
不論哪一種馬達
馬達本體單獨測試,是不會有單一方向阻力較大之情形

楼主:
直流無刷(bldc)馬達,拿掉控制器所有線空接,正轉無磁阻而反轉有磁阻,請問原理?

网友:
從沒遇過這種問題
玩過直流有刷.直流無刷
不論正轉還是逆轉,都很順,偶爾還拿來當發電機玩玩

電動腳踏車馬達,理論上不論是正轉或逆轉,應該都沒有阻力才對
否則要怎麼以人力來移動車輛
只能往前牽動,不能往後移動 ??

网友:
電動車的馬達
應該是無刷馬達居多
如果控制器沒斷開
那應該就是mos的飛輪二極體作用
--------------------------------------------
抱歉沒看清楚
馬達裝在電動車上面?
會不會是電動車的有做類似煞車系統的裝置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