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鋸--轉子24個線圈單1個線圈短路有何影響?

楼主(2013-02-28):
電鋸過負載使用故障,把轉子24個換向片用lcr錶量過一遍,只有單1個線圈因過熱使用漆包線絕緣漆溶掉使成短路產生不了磁力,其它23個線圈都是好的。
以簡單數學來說,電鋸還剩23/24=96%馬力絕對能用,但目前轉速只剩10%到達不能用的程度。請問明明96%的線圈都是好的,為何目前轉速只剩10%?網友誰懂電磁學理論可否說一下?(我猜了不起運轉不平衡,震動大了點,馬力並不會減低多少)

网友:
短路的線圈會影響其他線圈所產生的磁場強度

楼主:
但96%線圈是好的,短路線圈依電磁學理論不會造成巨大影響,為何轉速變為10%?

网友:
電磁學我不懂,我所能想到的就是這樣

或許你把交流鼠籠式馬達原理套進來就能理解

网友:
只有單1個線圈因過熱使用漆包線絕緣漆溶掉使成短路產生不了磁力
這不就是答案
電都被他吃了
別人吃甚麼

网友:
短路不是斷路,可以試試把短路的線圈剪斷,再上電試試..

楼主:
但馬達線圈,不管定子/轉子都是串聯架構,假設1線圈有10mΩ電阻,則12個串聯有120mΩ,其中1個短路則電阻變為108mΩ仍差不多,故轉速不至變成10%,還有什麼理論可以解釋?

网友:
你覺得鐵心繞10圈跟繞100圈所產生的磁力,誰大?

网友:
這種討論沒意義
就理論短路就該連電源全燒毀
為何沒
因為要有一個認知---------------------------理論是完全理想--------------
事實那幾個在理想狀態下工作----------------------99%都不是

网友:
你的想法不是很正確 !!

這個不能用你講的方法去推論 !!

馬達空轉下可能影響不大 (慣性原因)

但如果加載那麼原本轉至此處 , 該產生動力而未產生 , 反而成為負擔 !!

网友A:
24個換向片是圓形循環,碳刷供電在6點及12點方位
先把24個換向片依序標號,重新測量對點阻抗記錄
1-13=
2-14=
3-1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個換向片是圓形循環,碳刷供電在6點及12點方位
先把24個換向片依序標號,重新測量對點阻抗記錄
1-13=

抱歉,目前轉子已不在手上,1-13……依序量的結果,假如某線圈短路,就等同電阻的串聯一樣,假設1線圈有10mΩ電阻,則12個串聯有120mΩ,其中1個短路則電阻變為108mΩ仍差不多。更何況1~12還要跟13~24再並聯一次,如此影響就更小了,為何目前轉速只剩10%?

网友:
沒圖沒真相

网友:
我猜的:如果真的只有一組短路,應該就如樓主說的那樣,還有96%的馬力。
可是,一個線圈燒壞了,其他的線圈大概也半壞了,也就是說其他的線圈大概有某幾圈也已經斷短路了。所以‵就只剩10%的馬力了。
如果,繼續使用下去,等於一再過載使用......線圈繼續過熱....最後....大概會全部短路吧?

网友:
仔細研究轉子的線圈繞法
就會發現
該漆包線是一條從頭繞到尾的 (經由換相銅片區隔組繞)
當其中一個繞組短路了(不是斷路 開路),會把每一組組繞產生的磁場短路抵銷掉 (法拉第理論)
所以當然輸入電流會遽增,轉速會驟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