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顯示器 VGA端口 故障

楼主(2013-02-28):
IMG_3126 (Small).JPG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公司的顯示器由於在測試的過程中,顯示器需要重複的拔插VGA的端口,
當時故障的情形,就是頻譜分析儀,後端VGA連接外接螢幕時,大概是因為內地
氣候比較乾燥的關係,所以測試人員身上帶有靜電的關係,所以導致連接的過程中,
造成放電的情形產生,現況頻譜分析儀,已經送儀器廠商維修,
顯示器的部份,由於詢問過原廠已經過了保固期,故自行維修,現況的狀況如下面圖示
提供給前輩們看看是否有沒有比較好的看法,提供一下意見。

這個是顯示器,還好的狀況

該顯示器的標籤

拆開后由於我們公司是在做EMI電磁干擾檢測的實驗室,故在螢幕背板的地方,均用銅箔的方式做屏蔽。

故障點的板子

由於該線路的振盪器干擾較大,故在該元件連接下地,抑制相關的雜訊。

板子後方

該線路的銅箔已經燒斷

重新將線路補上

VGA端子的地方電阻的部份,疑似燒毀,用關連性的感覺 應該也是151的貼片電阻 150歐姆
現況由於缺少該料件,故懷疑VGA無法讀取應該是這個元件燒毀的關係。

IC特寫

元件特寫
元件特寫
元件特寫

网友A:
r119跟r184已更換了嗎?

d7量測看有無擊穿

网友B:
在大陸~~沒用靜電手環~~~真的是會很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19跟r184已更換了嗎?

d7量測看有無擊穿

科科~現狀由於找不到類似的元件可以替換
所以暫時變成神主牌啦....
等候零件的到來吧....Q_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大陸~~沒用靜電手環~~~真的是會很慘的~

這是真的....應該下次要在針對溫濕度的部份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