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電樞(轉子)想重繞怎麼把上環氧樹脂的漆包線除掉?

楼主(2013-02-28):
本來想得很簡單,但一試才知環氧樹脂硬度極高,用刀子也很難刮除,更何況在電樞槽間刀子也碰不到也不知怎麼除去,目前所有漆包線都有環氧蓋住,請問:
1、外頭修馬達的,怎麼把電樞槽間上環氧的銅線去除,還是說修馬達的只要看到上環氧的case一律不接?
2、修馬達的,轉子維修case是怎麼報價的?什麼因素影響報價高低?

网友:
GOOGLE大神都有解答
環氧樹脂剝除劑

网友:
環氧樹酯,要拆他還是要加熱讓他脆化
再分解就可以了
另外轉子線圈重繞,最後的平衡校正是自修工法的罩門
此關無破,建議還是買新轉子來換吧

楼主:
另請問:
1、環氧樹酯,要拆他還是要加熱讓他脆化
再分解就可以了
--是用噴燈燒嗎?不然怎麼加熱?馬達店都是怎麼拆環氧?
2、另外轉子線圈重繞,最後的平衡校正是自修工法的罩門
此關無破,建議還是買新轉子來換吧
--我也曾想過這問題,平衡校正是否幾百萬的機器,所以說馬達店100%不修轉子嗎?他們怎麼平衡校正?
3、沒有平衡校正,使用上有什麼問題?(假如轉速10k與9k的差別,機器還能用是沒差的)

网友:
拆轉子是先把矽鋼片兩邊的銅線用車床車掉再用噴燈燒,用薄鐵片和鐵鎚將隔板和銅線敲除再取出絕縁紙.建議大大不要自己處理.換新較快.且環氧樹酯加熱後味道不好聞,除非您想叫環保局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請問:
1、環氧樹酯,要拆他還是要加熱讓他脆化
再分解就可以了

沒有平衡過得東西
在低速&高速對於軸承的傷害性不樣

不平衡最簡單的體驗
就是汽車輪胎不平衡,對輪胎、對避震、對傳動軸承都有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