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華碩V2S 開機黑屏沒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13-02-28):
型號:asus v2s
故障情況:開機黑屏、沒畫面(nvidia顯卡過熱不良)

這台是pigoo友寄來小弟幫忙更換不良顯示晶片
能開機但黑屏

拆下主機準備解焊不良晶片G86-770-A2

解焊後的樣子

除錫後~

迴焊後,更換全新晶片G86-771-A2溫控白膠版

散熱保養並上銅片幫助導熱~

先簡單裝機可開機看到畫面囉

再持續燒機也能pass ,待機中溫度約65度,全速燒機約80度

网友:
哇~真是專業。不知道NB重植要多少錢呢?

网友A:
請問BGA拆焊機得型號,好用不

网友:
恭喜Jack大完修,手上有一台A8M開機一下即關機,不曉得換顯晶大概要多少銀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BGA拆焊機得型號,好用不

CF260,好用啊,只要溫度控制得宜,修復率很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CF260,好用啊,只要溫度控制得宜,修復率很高啊~

J 大,請問這樣要多少錢呢?謝謝。

网友:
感謝JACK大修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CF260,好用啊,只要溫度控制得宜,修復率很高啊~

迅維有看過沒試過
之前學得是卓茂的

网友:
談到錢,用私訊的方式比較合宜,参考一下。

网友:
非常專業的維修,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CF260,好用啊,只要溫度控制得宜,修復率很高啊~

HA 你也入手反修台了阿  我之前買的陽春的快掛了 打算換台看俺師傅用的那款效果不錯 不知道又要噴多少  打算先搬個台胞證過去看看順便看能不能低價買回台灣VV

网友:
如果技術到位,有很多案可接,那很就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