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C2D-DA 畫面跳動像有殘影

楼主(2013-02-28):
小弟最近接到一個lg 32吋的螢幕
但不確定是ad板還是t-com的問題
可否請各位大大幫我診斷一下
故障狀況就是畫面一直閃 但又會恢復正常,過幾秒又跳了
正常畫面
我拆下板子 發覺數位板電容是全爆的,但好像不是這個問題

最後是ad板的照片
我懷疑是ba033電晶體 或是69ckh9tg4的問題 附近板子有變色

若要需要更詳細的畫面,請告訴我 感激不盡啦

网友:
可能 面板掛了(手上6台跟你一樣)拍一拍(就好了)
送修 就可以確定 是否面板

如確定(面板) 修不好 不用錢 (所以建議送修喔)

网友:
是32吋電視.不要在灰(台語)是螢幕了.ad板或是t-com兩樣都可能.除非您功力夠.不然還是送去給別人賺.

楼主:
wecan 你那邊有ad板嗎?好像買來換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你那邊有ad板嗎?好像買來換比較快

說真的 我沒有這塊(主板)
最近多事(遇到)lg面板 故障
拍一拍 會好嗎(你的圖檔)好大

网友:
Bowcat 大您好:
有空的話這裡先逛一逛~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A:
面板或主機板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或主機板掛

但我看圖
好像有(救)但 機主 我不認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我看圖
好像有(救)但 機主 我不認識

我也認為有救  !!感覺是可以完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認為有救  !!感覺是可以完修的

但要等(樓主)貼圖上來
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