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SR600保養DIY

楼主(2013-02-28):
離上次保養又過一年了
該給小G買機油囉
1.

到賣場逛一圈找到特價品$99 10-40W SM/CF容量1L
買了4瓶 趁今天天氣晴朗可以開工了
2.

拿下坐墊
3.

解6方螺絲
4.

除去兩側方向燈飾板
5.

鑰匙電門旁塑膠螺栓輕輕轉下
用力壓反而無法退出
6.

鑰匙電門下方固定鐵架拿下
7.

左側飾板內有個頂油箱隨車工具先取來
8.

這樣撐起來好辦事
空氣濾組件出現了
9.

首先把副水箱加一點RO水
從沒換過已4年多的原裝水箱水
依然清澈並沒短少幾CC 加一點心安
10.

空濾箱周圍螺絲取下 濾箱正中間還有一顆螺絲經常會忘記
11.

12.

空濾箱拿下空氣濾芯用空壓機噴槍
朝空氣流動反方向伺候
再來就是節氣門雙蝴蝶閥
GSR的通病一段時間蝴蝶閥髒了
待速會降低甚至熄火
或低速頓挫不順
13.

14.

要開啟蝴蝶閥第一層只需插上鑰匙轉ON再OFF門就開了
第二蝴蝶閥要靠手轉動油門才能開
15.

16.

噴進化油器清潔劑少許不能多
清潔劑流進燃燒室裡太多無法壓縮會爆汽缸
加上棉花棒深到最裡面用力的清
還好不是很髒
17.

依序組裝回去 發動引擎
原本待速1000轉
清潔後衝上2000轉 果然有保養有差
先不管轉速
關電門
18.

機油 機油芯出列
19.

拆卸油螺絲 機油芯
20.

21.

22.

23.

趁機油狂瀉時把機油螺絲清一清
磁石上只吸附少許鐵粉
無大型異物
24.

新機油芯裝上前要先倒些機油進油芯裡
以免發動引擎時瞬間油芯裡沒油
倒入3200CC機油量
25.

發動引擎
調整待速螺絲到1100轉
這個轉速比較安靜不吵
26.

4瓶機油剩800CC
正好留給另GTR小棉羊喝
27.

网友:
謝謝提供一篇換油實例,還有相片拍的真是漂亮。

网友A:
這麼貴的紅牌重機居然喝99元的機油...........

它用一般四行程車用機油還是摩托車機油啊?

機油芯橫置的倒油進去不會流出嗎?

棉花棒可以去買大隻的那種......

网友:
羨慕ㄚ 可以騎紅牌  我都是騎125綿羊騎到被紅棒攔下..然後警察粉絲請你簽名...收到一張紅單....國庫進帳 收百姓錢財給政府去亂浪費建設...真可悲...

网友B:
紅牌重機是我很多年的夢想,不過還是想想就好,一想到牌照及燃料稅,可就要不少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紅牌重機是我很多年的夢想,不過還是想想就好,一想到牌照及燃料稅,可就要不少錢! ...

我家還有一管惠民補寄的燈管,請問是不是你的呢?很久了喔!

网友D:
雖然原廠沒有建議用哪家機油比較好,但通常不都會建議有通過JASO MA/MA2的認證嗎??
因為重型擋車,日系車種,多半為溼式離合器,換言之就是把離合器浸泡在機油中類型,機油的種類,會引響到離合器的做動 !!
當然番號沒有絕對,可以依個人騎車習慣與環境做調整,只是這種價位的機油,在台灣應該都只買的到"礦物油",而非半合成或全合成油,大大這款車,已經4年多了,應該可以使用半合成由以上等級,引擎產生的油泥會降低很多,機油跑遠程的衰退也比較慢 !!
一年只換一次,沒必要這麼省拉 !!

不過看大大連節流閥都在自己清理,想必對車子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自己也在騎紅牌車,連換個機油,都要交給專業的赚,我自己只賺賺洗車錢,所以去保養一次,都要花個1~2千以上

PS: GSR是台好車,之前也有騎過,能靜能武,SUZUKI的車系都出了名的輕巧,這台也不例外 ,很容易上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麼貴的紅牌重機居然喝99元的機油...........

它用一般四行程車用機油還是摩托車機油啊?

我的想法是喝再好的機油
機車還是飛不起來
汽機車用油都是油
大部份只是多了認證的英文字
來個證明題
因為 A油=MA/SM/CF  B油=SM/CF
所以 A油=B油
個人喜好安心就好
機油芯橫置 預先倒油進去
大部分油芯內濾紙或濾網會吸附住油
安裝時會漏出少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麼貴的紅牌重機居然喝99元的機油...........

它用一般四行程車用機油還是摩托車機油啊?

新機油芯裝上前要先""""倒些機油"""進油芯裡
樓主大大有說

並非倒很多,機油芯會吸附著,安裝時並不回流出,裝好後再開始加入新機油,就可以發動引擎讓機油循環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雖然原廠沒有建議用哪家機油比較好,但通常不都會建議有通過JASO MA/MA2的認證嗎??
因為重型擋車,日系車種 ...

早期騎CB750 VT250 都沒有用油的煩惱
因為當時只分清油車與黑油車兩種用油
但確實在價位上還是有分等級
一年只換一次油 是因為政唬不歸還路權
一年跑不到2000公里

网友:
10W-40對台灣來說足以~

至於等級最好按照廠家建議使用,畢竟它不是單汽缸速克達,
涉及了離合器運作.....

网友A:
你這台車引擎潤滑油一般交換量3.2L,更換機油芯交換量3.6L,
看一下引擎機油液面窗加3.2L會不會太少...

機油用10W-40 JASO MA-SJ.....最少買個半合成給人家喝
礦物油對這種車不適合啦....
怠速1300+-/1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車引擎潤滑油一般交換量3.2L,更換機油芯交換量3.6L,
看一下引擎機油液面窗加3.2L會不會太少...

a471大說的交換量是正確的
GSR600交換量是3600mL
沒換機油芯是3200mL
因為舊殘油的關係
加入3200mL已到視窗中央了
剛剛看一下這瓶10W-40剩油的外瓶
是半合成機油

補張圖

网友:
油位別過低就好了......免得你騎乘時車身傾斜引響機油泵吸油...

油吃好點不過分.......畢竟是四缸引擎又有離合器使用

网友:
原來,痞酷也是有人在玩重車的啦!
真是羨慕twm兄,能有愛車一部,
我家媽祖婆說要等我老了再說的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早期騎CB750 VT250 都沒有用油的煩惱
因為當時只分清油車與黑油車兩種用油
但確實在價位上還是有分等級

看到有玩過 CB750就知道你是個"老玩家"

這款車有領牌上路的不多喔

一年只跑不到2000KM ,比我還要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有玩過 CB750就知道你是個"老玩家"

這款車有領牌上路的不多喔

那是一個貼牌的年代
遊走在違規不違法的邊緣

网友:
所以我尊稱你"老前輩"

應該沒有不禮貌的地方吧 !!!!

网友:
好車,且車子真的保養得太好了,太乾淨了@~@

网友:
印象中 20年前 是有一台野狼風神100 打檔車..那時就很帥氣了 之後 一堆DT-125越野車 野火-125 .KATANA-150 領導-125名流-100...太多車種了...當年騎到一台怪物 YAMAHA RD-125 雙缸街車 在那時滴大安森公園[舊址]狂飆...真是有夠風神....尤其是後來滴SUZUKI T-200 從林森南路的 中正紀念堂底下穿越....那種響聲....真是過癮...
參考如下
http://tw.myblog.yahoo.com/jw!Bf ... Y-/article?mid=2067
拍謝 這一網址是借用的 有不恰當使用 請刪除 借用一下不好意思

楼主:
YAMAHA RD-125 雙缸二衝程街車 加速性 讚!~~~~
YAMAHA 這招牌是當年品質與性能保證硬啊  現在可軟了

网友E:
我對機車不懂  ,只看到4個獨立的 蝴蝶閥  , 請問這是 4 喉直噴供油的引擎 嗎?

照片好清晰 ,圖檔SIZE也不大,  請問是怎麼作到?
我每次都要縮到640 X 480 才能勉強縮到1百80~90多KB/JPG圖檔 >_<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對機車不懂  ,只看到4個獨立的 蝴蝶閥  , 請問這是 4 喉直噴供油的引擎 嗎?

照片好清晰 ,圖檔SIZE也 ...

四汽缸四行程多點噴射引擎,每個進氣歧管配置一個節流閥+噴油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四汽缸四行程多點噴射引擎,每個進氣歧管配置一個節流閥+噴油嘴....

很兇悍的武器  就算在汽車改裝上  也是屬於進氣系統超級重口味的終極改裝聖品
分成獨立節流閥後  閥門變得比較輕  油門更靈敏
但是調整節流閥 油門鋼索 真的要好功夫花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對機車不懂  ,只看到4個獨立的 蝴蝶閥  , 請問這是 4 喉直噴供油的引擎 嗎?

照片好清晰 ,圖檔SIZE也 ...

用XnView軟體檔案不大
http://tw.search.yahoo.com/searc ... mp;ei=utf-8&v=0
調整大小選800x600 圖檔就能壓到100k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兇悍的武器  就算在汽車改裝上  也是屬於進氣系統超級重口味的終極改裝聖品
分成獨立節流閥後  閥門 ...

他因為前端就是空氣濾芯沒有共用進氣岐管,直接由各岐管直接進氣.....

一管配一支噴油嘴很正常....而節流閥因岐管設計而變成一管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還有一管惠民補寄的燈管,請問是不是你的呢?很久了喔!

是的,不過一直沒買東西沒辦法補寄,我會記住的,謝謝Wish大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