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QL-E 上電風扇轉一下 無法開機 疑似12V故障[已解決]

楼主(2013-02-28):
上電CPU風扇就轉一下,然後就斷電了

CPU 12V供電疑似短路
但電表量時,4PIN 12V 沒有短路的情形
如果拔掉12V,變成過電不開機風扇會轉,不跑碼
RST亮著

請問有可能那裡出了問題,謝謝。

网友:
短路還是存在的啦!只是您這樣量不到的。
請找.....low side
再仔細量一遍。

网友:
有量過cpu供電的mos嗎?應該會量到至少一組狀況不同的喔~~

网友:
這板子我的話應該會先量CPU的供電MOS看看有無壞掉短路在這幾棵MOS
沒有的話往上找供電的控制晶片或周邊的小電容

請問各位先進們~依這板子敘述~我這樣找對嗎?

网友A:
新款BIOS 如偵測到板子有異常 會轉一下掉電
不見得是12V 短路
12V不插先給他空轉 撿查南橋供電有無異常

如都正常就刷BIOS 刷過不行就往

南北 CPU座 疑似故障的思緒走

這一期的板子 座子空焊的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款BIOS 如偵測到板子有異常 會轉一下掉電
不見得是12V 短路
12V不插先給他空轉 撿查南橋供電有無異常

感謝 tony6605 大大
BIOS重刷就好了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tony6605 大大
BIOS重刷就好了
謝謝。

恭喜解決 順手把標題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解決 順手把標題改一下吧^^!

因為過了可編輯的時間了
可能要板主才能改

网友B:
我有1片P5Q,紅色圓圈處的電晶體燒毀
請問樓主,紅色圓圈處的電晶體,料號及文字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1片P5Q,紅色圓圈處的電晶體燒毀
請問樓主,紅色圓圈處的電晶體,料號及文字面,謝謝! ...

6800貼片電阻 x2

网友B:
引用 楼主:
6800貼片電阻 x2

請問3支腳的那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3支腳的那個,謝謝!

L43

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L43

你看看是不是

不好意思,pigmouse168大,如下圖,麻煩您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pigmouse168大,如下圖,麻煩您看下

上面就標 L43
就這樣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就標 L43
就這樣而已

謝謝幫忙

网友C:
小弟手邊剛好友P5Q
拍張給您參考

P5Q

P5Q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弟手邊剛好友P5Q
拍張給您參考

太感謝大大提供了
此板原先短路,不開機,後來燒此元件,正悶著呢,翻些舊板,試著拆料修修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感謝大大提供了
此板原先短路,不開機,後來燒此元件,正悶著呢,翻些舊板,試著拆料修修看 ...

asun49大建議您的帖
還是開個新版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n49大建議您的帖
還是開個新版比較好!!

我也有此想法,但還沒準備好相關資料,暫時作罷,謝謝kinblo的建議
pigmouse168大,佔據了您的版面,致上真誠的歉意,後續不在此版發問P5Q的相關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感謝大大提供了
此板原先短路,不開機,後來燒此元件,正悶著呢,翻些舊板,試著拆料修修看 ...

不過這棵好象不好找0.0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開不了機,也要從BIOS下手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