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讀取電視遙控器的內容寫入另一個遙控器裡

楼主(2013-02-28):
這個是DLEADTEK LR601B 電腦螢幕看電視的遙控器
換了LED,晶振,電容,mos管後時好時壞(從別的遙控器拆的,也是電腦看電視的)
壞了,只要一拆三用電表一量又好了,外殼除了摔亂,還拆爛了

現在只能用萬用的手指去切換

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裡面的程序下載下來寫入另一顆遙控器裡
我有一台 xeltek superpro 600p 但就是不知道怎麼接線,選擇甚麼型號

网友:
請直接去買有學習型的搖控器作對拷會比較快些
不然紅外線的編碼全在那棵己封死的晶片上,
除了用學習型拷貝外,要找接腳是不容易的

楼主:
忘記有這招
試試先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