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可怕的維修案例~~CMV-T38A~~

楼主(2013-02-28):
~~CMV-T38A~~
網拍買來的(賭運氣--->變都蘭)

舉例:故障機售出恕不退貨

Q1:面板有嚴重刮傷?會亮?

A1:面板沒破,不開機,無電源可測(避重就輕)

Q2:有拆過嗎~能說明故障情況~

A2:回收品不開機謝謝

Q3:有拆過嗎~面板OK嗎~能說明故障情況~插電是綠燈或紅黃燈

A3:客戶回收品.面板無破損.不亮燈

特別注意:要練功的人碰到以上的回答千萬不要買95%面板有問題,若沒問題他自己修就好了。

第一恨~~板子燒毀了(電容有被換過幾顆,燒焦那顆極性未接反但是又燒爆了,背面銲功還OK)
修板修成這樣(螢幕差點燒掉),不知賣家是回收來賣?還是回收自修後再賣?有點難以置信。

第二恨~~換通用板測試~~面板一堆亮線-->更E04

另一位賣家就很實在老實
Polyview v396開一開會螢幕會熄滅,當故障機售出,售出不退不含配件(還有照片呢)

按SOP維修OK

网友:
我看了也傻眼~ 真的是避重就輕的說法~

网友:
那個焊工根本就是想把家裡給炸了....
小弟算運氣好的人了吧...
買到螢幕沒亮線的...

网友:
我還遇過自修不好丟上去賣的~ 標題還強調是幫客戶代售
結果拿到手後 才發現 早就被修壞嚕~ 電容也換一半
仔細查了一下 他還真的是像大大你買的這間一樣 好的、壞的都在賣~

真的看越多 就知道 避重就輕跟退責任的說法 萬萬種~
想買來練功用 真的要很注意

网友A:
我一直有個疑問! 若是公佈是在哪邊?跟哪個賣家買的? 這樣會有法律上的問題嗎?

因為~~~我覺得這些賣家基本上~~跟詐騙集團沒有2樣!~~~且Wet受害人絕對不是第1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网友B:
我之前也都會跟網路賣買來練功,結果修好一堆亮線,所以現在都不上網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個疑問! 若是公佈是在哪邊?跟哪個賣家買的? 這樣會有法律上的問題嗎?

因為~~~我覺得這些賣家基本 ...

1.要證明是賣主自已修不好 還故意丟上去賣 困難 因為可以有很多說法
EX: 幫客戶代售、故障原因很多無法一一檢測出來、自己沒時間處理、故障品購買須承擔風險 等等...

2.他已強調故障品的故障狀況的確與剛拿到時符合~ 沒人知道亮線是不是暫時修復...
EX: 手上就有一實例,客戶拿回去用2個月就告知出現亮線~ 最後只能自行吸收

3.公佈有牽涉到商譽,應該會被告吧n_141|
EX: 頂多被騙一次 下次不要再買他的商品吧 這我也遇過 「全新品」結果買來時看到傻眼 板子斷裂 還歪掉 用焊錫補 評價上問他此狀況 結果沒任何回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都會跟網路賣買來練功,結果修好一堆亮線,所以現在都不上網買了 ...

我也是 後來仔細看才覺得奇怪 為何賣場在賣一堆二手的~ 還兼賣故障品...
不是修一修就可以當二手在賣嗎  所以看到那種的我直接跳過不看~

网友:
但是平常要找壞的螢幕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吧...
也只有網路....
我同學比我更可憐
他在X天上也標到一台
拆開後才發現面板排線不見了
AD板整個像被車壓過一樣
PI版上的電容全部被換過
好險PI版沒事
背光和輸出電壓還正常

下次買螢幕還是小心一點...

网友:
現在我也越來越不敢上網買故障品了。。。。。

前一陣子上網標到一標四、五台故障LCD,標下來以後,心想不對,怎麼會有這麼多台故障品。一般人不會有這麼多台。。。。
就看他的網頁,看到賣二手電腦的。他說他不會修的就拿出來當故障品賣!!

天阿!簡單的都被挑走了!!

還好,有救幾台起來。不過,一台要換燈管,有二台就救不太起來,難度比較高。
幸好我最想留著自用的25吋LCD有救起來,還好算賭贏了。

但要賭也不要賭賠率大的!!這種賠率還是不要去碰比較好。。。
看來網拍買故障品愈來愈不行了。

网友:
現在我已經不太想從網拍上買故障品了。

一來好像撿不到好東西,東西不好就沒價值了。再則,LCD夠多也用不完了。

能不買就不買了,省得只是白花錢又白花工夫。。。。。(時代變了)

网友:
現在就連回收場都會買到沒內臟的.運氣好面板是好的還算幸運.但是大部分都是沒救的.
現在收件絕大部分都是遇上別人棄修拆爛的(擦屁股)居多.
很多換過電容棄修的還很扯.換完保險司就完修了.
算撿到大便宜. 只是這修的人技術就讓人無言了

网友C:
WET大不知道可以PM得標價錢或私下PM此買家?因為很怕中標
恭喜完修

网友:
哇~原來上拍賣找螢幕回來練功...
都會買到...海膽級的怪傢斯喔!!!
阿娘喂~~~真是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T大不知道可以PM得標價錢或私下PM此買家?因為很怕中標
恭喜完修

還是不要說太明白比較好

提示一:X天拍賣(其實Y拍也很多這種的)

提示二:直購價400~600元

搜一搜、問一問,你大概就有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是不要說太明白比較好

提示一:X天拍賣(其實Y拍也很多這種的)

直購價400~600元這價錢19"回收還有點貴~~
畢竟如果是要練功再轉賣~~只是賺幾百塊!不然就是自用~~
買到這種~~可能整塊板子換~就沒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購價400~600元這價錢19"回收還有點貴~~
畢竟如果是要練功再轉賣~~只是賺幾百塊!不然就是自用~~
買到這 ...

19吋我們這邊回收廠價格也是40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9吋我們這邊回收廠價格也是400元

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拿壞的去只有100~~
至於在跟回收買回來練功,是還沒做@
因為二手螢幕市場不知道大不大?因為新的一台2500左右~
維修價錢+大大說的回收價錢=不知道好賣嗎?
但如果19以上都是400~~那22或26以上都很划算@

网友:
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拿壞的去只有100~~
至於在跟回收買回來練功,是還沒做@
因為二手螢幕市場不知道大不 ...

我們這的回收也是要賣我3~400
之前不知道 都上Y拍跟x天買 只賺到經驗 賺不了啥米錢

网友D:
回收場的機子面板會大於網拍的故障品
後者大部份是內行人做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收場的機子面板會大於網拍的故障品
後者大部份是內行人做的事

我們這裡還好耶,我回收廠收回來的面板幾乎都是好的耶,反而是從露X買回來的面板才比較有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們這裡還好耶,我回收廠收回來的面板幾乎都是好的耶,反而是從露X買回來的面板才比較有問題 ...

回收場的機子面板會大於網拍的故障品
當然我指的是面板的良率

网友:
ㄟ~~~~要不要痞酷自己組回收團隊啊?

買回來讓需要的人買回去練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收場的機子面板會大於網拍的故障品
當然我指的是面板的良率

基本上回收廠可能是個人家庭壞掉不要或回收阿嬤撿到!
所以基本上都是好的居多@除非淋雨~

楼主:
幾年前還碰過更黑心的高手賣家,DELL 15"白屏故障機一台

標回來果真面板白屏外觀如新,拆修結果呢真是高招啊!!!!!

他把A/D供電給T-CON的濾波SMD電感給拆除了,POWER ON後背光亮起來,啥~~亮暗線、亮暗點

什麼也看不出來,他還將解銲點處理的圓又亮,若不是維修經驗豐富還真的看不出來,我把電感補上後

上電接信號測試,滿佈螢幕的彩色直線及橫線映入眼簾,害我一看大驚失色久久不能自已。

唉~~~~~~~~~~~又被騙了n_043|

网友E:
第一個有點像是燒保險絲後直接短路的維修結果

网友F:
網拍有專賣二手19中古賣1000保固一年
跟買故障機差沒多少,比被黑心故障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個有點像是燒保險絲後直接短路的維修結果

正面玻璃管保險絲(5A)量測是好的
正面2顆10歐姆電阻量測是好的(10歐姆)
4顆 P605 P+N MOSFET量測是好的(未短路)
背面SMD(S)保險絲量測NG(已開路),由於燒個大洞無法得知是否短接保險絲,推測可能銲接時銲錫短路造成

所以覺得很納悶為何會燒成這樣

由電容已被換過可以得知原本只是爆電容的簡單問題,而前一手維修者可能修的太順手,不小心連錫了(由背板銲油未清洗得知維修者不專業、不仔細)而不自知,又快速組裝熱機,等到聞到燒焦味已回天乏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網拍有專賣二手19中古賣1000保固一年
跟買故障機差沒多少,比被黑心故障機好 ...

二手19中古賣1000保固一年--->是不可能的,沒人會這樣幹的。
一般都只保固1個月~7天甚至不保固,只有我傻傻的保固6個月。

网友:
不要買網路上的機器,說真的.我才買二台就沒信心了.有夠沒信用的.
我自己是網路賣家,我都不敢這樣賣東西.
真的修不出來,就賣環保或是找朋友代修一下.
現在都修不出來,直接打破面板.不讓機器到處流竄.
現在買機器,都去路邊的回收場買還比網路賣家賣的好太多了.
至少路邊的老板自家的人不會修.
買到面板不良算運氣不好,但是至少平均維修率可以8成以上.
這是我玩螢幕5年來的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19中古賣1000保固一年--->是不可能的,沒人會這樣幹的。
一般都只保固1個月~7天甚至不保固,只有我傻 ...

19吋 寛的,我都賣在900~1200.,全都機身保三個月.但是面板不保固.
900是一次買10台以上才有的價格.單買一台1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面玻璃管保險絲(5A)量測是好的
正面2顆10歐姆電阻量測是好的(10歐姆)
4顆 P605 P+N MOSFET量測是好的( ...

不清銲接後的油,這是還好.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不過接點附近都要看一下,不然短路一燒就可以看到沖天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