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HIMEI CMV 938A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3-02-28):
奇美CHIMEI CMV 938A故障維修實例

故障情形:不過電無法開機,拆開後果然發現很多穩壓電容陣亡了,

這台有被維修過,都是用便宜的雜牌電容,結果只撐了一年多又掛了。

型號

先把P/I板老化電容全部更換成日系電容 + 正面除膠

再把P/I板銲點補銲 + 背面除膠 + 洗板

合照

面板型號

完修測試

网友:
恭喜完修~ 我也有完修 可惜多了一條亮線

网友:
恭喜完修,這是Win8的桌面嗎?看起來有些不習慣,可能要一些時間適應!

网友A:
這型號的P/I版掛掉的機率真是高

小弟之前那一塊,換了電容,也都沒修好,真是功力太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型號的P/I版掛掉的機率真是高

小弟之前那一塊,換了電容,也都沒修好,真是功力太淺了

恭喜朋友完修!功力不錯技術一流喔!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

网友B:
WET請教您一個問題,就是P+I板背部升壓器那裡的膠您除掉後會再上膠嗎?還是就這樣了不再上膠(只重新上鍚)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T請教您一個問題,就是P+I板背部升壓器那裡的膠您除掉後會再上膠嗎?還是就這樣了不再上膠(只重新上鍚) ...

看照片好像是重新上錫~沒在上膠@
只是我想知道為什麼要除膠?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T請教您一個問題,就是P+I板背部升壓器那裡的膠您除掉後會再上膠嗎?還是就這樣了不再上膠(只重新上鍚) ...

除膠(老化變軟易吸附灰塵-->濕氣重時易高壓跳火)
洗板(除灰塵)
烘乾
不再上膠(還沒出問題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膠(老化變軟易吸附灰塵-->濕氣重時易高壓跳火)
洗板(除灰塵)
烘乾

謝謝wet大大的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