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有效的焊接主機板的零件?
火..

楼主(2013-03-01):
最近突發奇想,欲把home pc(華碩P5G31D-M Pro)上的缺焊電容補上。買完所需零件後卻發現主機板的power plane和ground plane都很厚,烙鐵與自動吸錫器功率似乎不足,光是要把孔理面的錫去除都是個問題。搞了半天才裝了兩顆,深怕把旁邊的trace給弄斷了,於是作罷。 不知道各位面對這種主機板是如何有效的去錫?

PS.我的烙鐵是50W Hakko 941(調到450度)+細尖頭Tip,自動吸錫器是Hakko 472D(調到450度)+1mm nozzle

网友:
不要用太細的烙鐵頭,用粗一點的並加上適當的錫應該能輕鬆的下來吆

楼主:
上錫還好,去錫是個問題。因為吸錫器的孔徑較大(1mm),無法完整涵蓋PCB孔座(約0.8~0.6mm),我只能隔著焊錫加熱讓孔內殘餘的錫融化後再吸取。但是這個方法不是很有效,常常清不乾淨,導致電容接腳插不進孔內。

网友:
這類實例在站上很多的。

烙鐵的溫度足不足以將錫鎔化,有幾個因素,烙鐵的瓦數、加熱的時間、散熱的快慢、補溫的快慢。一定要抓熟這些條件,否則永遠會有問題。

吸錫槍對多層板的功能很有限,不妨用針頭來 “通” 效果會更好些。

你在 PIGOO 找一下,有很多小技巧的。

网友A:
烙鐵的瓦數及烙鐵頭的選用很重要,我知道站內的高手們都推薦用刀頭烙鐵頭,我是用60w落鐵配上這種烙鐵頭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84811111 ,一般我不會清殘錫,有時施力不當,如果周圍又有很細小的電路話,吸錫槍反而會弄傷電路,所以我習慣在要更換的電容2隻腳補適量的錫,並將烙鐵的斜面(溫度最高)靠在電容2隻腳上,你就看到電容用"掉"的方式出來,反之要裝新電容時,一樣將2個有殘錫的空孔補錫,將新電容2腳剪適當長度並將腳距整理好,將烙鐵靠上,斜面2個孔都靠到,此時電容用"放"的就能進去囉,熟練的話1分鐘1顆喔~~文字上實在很難形容,建議您還是要多練習喔~~

网友:
烙鐵與自動吸錫器功率似乎不足

這邊就是重點了...加大你工具的功率吧.

楼主:
感謝各位,以後會將刀頭烙鐵頭列入採購名單中,我記得這類的烙鐵頭專門用來焊sop型IC,一次就可以焊一整排接腳。

网友:
文字敘述難以融會貫通~我是有機會多拆多焊~濫雞絲也能有好功力

网友:
依照我的經驗,有些真的很難把鍚吸乾淨(我的工具很好)。

後來有時候吸不乾淨就把電容腳剪短些,焊孔加鍚(增加導熱),把電容輕輕頂著(不要用力)。這時就算鍚沒辦法融也會變軟,不必用力電容的腳就會伸過來了。

這種孔吸不乾淨的事,練久了就會處理了。。。。。。

(兩個孔都不通的難度比較高,但有一孔不通的就好處理多了。要一次處理兩個孔,刀頭是不可缺的。)

网友:
鍚不好融就加鍚增加導熱,不得已再加大功率比較好。

方法不對就加大功率好像也不太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鐵的瓦數及烙鐵頭的選用很重要,我知道站內的高手們都推薦用刀頭烙鐵頭,我是用60w落鐵配上這種烙鐵頭
http ...

請教大大,您的60W銲槍是哪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大大,您的60W銲槍是哪種?

隨便都行,重點我會換成斜面柱狀頭,一次處理2個孔......

网友:
小意見參考看看  我有時遇到很大一片接地的腳位時..會這樣用
1)先將板子直立或是固定好  然後 將要吸錫的零件孔位上面或下方先準備好吸錫器

2)用烙鐵尖端直接在孔位上面多加點錫.慢慢加力擠

3)會發現錫孔開始變化之後 用吸錫槍在烙鐵的另一邊準備

4)烙鐵會先用上下移動方式看是不是已經將錫孔融化

5)等吸錫槍定好孔位時 吸取錫孔 馬上將烙鐵往反方向退出一些[時間要抓一下] 一般在CPU旁邊的電容最難

   解焊  我也都是這樣用 不然 錫孔早就被烙鐵給掰下來了...

   用廢板學習看看吧  我也是用一般60W去處理的...真滴用說或寫要很多步驟  實際上 只要抓熟了  很快就可

   以把錫孔給清除乾淨   用上下方式處理最快...烙鐵放上面 吸錫底下待命 當錫孔可以被烙鐵上下移動時.

   馬上配合吸錫就OK了

网友:
我是加鍚後不把錫去除
然後慢慢加熱後慢慢把容容弄出來(就是把電容左右搖動)

网友C:
小弟不才,想請問你這樣把主機板出場缺件通通補上不會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不才,想請問你這樣把主機板出場缺件通通補上不會有問題嗎?

不會,補上的都是bypass電容,都是原廠省料缺焊。

网友D:
主要還是不夠熱的問題,可能是烙鐵補溫不及或是熱傳導不良,個人長期以來除了SMD細腳距IC會用可調溫恆溫烙鐵之外,其他兩端元件焊接一概使用GOOT TQ-85,兩段式溫控便宜又好用,連拆焊SMD 7805、電阻:電容、電晶體等都沒問題。

网友:
不用把孔裡的錫吸走就可焊了

以2支腳的元件來說

1.用焊槍  ((同時))  加熱兩點直到焊錫 ((充分融化))

2.快速插入元件

3.剪腳以及修整焊點

网友:
阿不然還可以用敲的

把錫給敲下來

网友E:
可以用一般的縫衣針從下輔助鑽洞
要怎麼夾住縫衣針當然有工具(美工在用的)
縫衣針有很多粗細可以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還是不夠熱的問題,可能是烙鐵補溫不及或是熱傳導不良,個人長期以來除了SMD細腳距IC會用可調溫恆溫烙 ...

剛查了一下Goot TQ-85,最高可以到110W! 這支瓦數真夠強,難怪無往不利。其實我手腳遲鈍,有點怕高瓦數的烙鐵弄不好把銅箔給毀了。主機板是M-ATX規格,走線實在有夠細的,電容插孔用1mm的 nozzle就已經會覆蓋到旁邊的走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一般的縫衣針從下輔助鑽洞
要怎麼夾住縫衣針當然有工具(美工在用的)
縫衣針有很多粗細可以配合 ...

自己焊一個就行了,也很好拿。。。。(溫度夠的話,不會焊不上。不好焊的話,加些焊油就行了。)

网友F:
無鉛的焊錫是難處理,處理時溫度須調高,
多做幾次就熟能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無鉛的焊錫是難處理,處理時溫度須調高,
多做幾次就熟能生巧

我都加有鉛鍚去破壞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補上的都是bypass電容,都是原廠省料缺焊。

我想再請問,補上後會比較穩定@@?

网友:
我是用手鑽頭 不過是經過幾次失敗經驗才敢這樣用

1.加鍚導熱用吸鍚器吸走至出現凹洞
2.用手鑽頭在凹洞內往另一邊轉 要慢慢轉
3.假設凹洞沒出現用吸鍚線吸走至出現凹洞

不過這方式很危險 要多練幾次

网友G:
這種小弟也經歷過
除了以上大家所提到的焊槍的頭要再粗一點
焊槍我也是用30瓦的
其實華碩主機板電容的洞很小~很難搞~不過還好它有一孔比較大~可將大孔的打通
另一個小孔打到變凹洞就可以了
要一直提醒自己除錫的步驟~每一次都必須依照步驟~不可省略
1.焊槍頭沾錫膏後,立即移到要除錫的那一點(不要讓焊槍頭殘留的錫膏化掉),並熔一些錫等1分鐘
2.再使用吸錫槍除錫
以上動作小弟每次約重複10~20次才成功打通
如果省略不沾錫膏而一直使用焊槍加焊條及使用吸錫槍除錫~這樣很難把洞內的殘錫打掉
也就是每使用一次吸錫槍就必須在該點加錫膏來加強清潔
而且焊槍停留時間也要久
小弟第一次玩的時候八小時才解焊一顆電容~現在約10~20分鐘1顆
以上跟你分享一下

网友:
解焊一顆電容~現在約10~20分鐘1顆!!??

換烙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這種小弟也經歷過
除了以上大家所提到的焊槍的頭要再粗一點
焊槍我也是用30瓦的

不會鉛中毒?

网友H:
以前小弟用高中用的30W烙鐵拆主機板的電容,一堆板子都爛了電容還是拆不下來,後來才知道用60W的會好拆很多,個人習慣不把錫給清乾淨,多上點錫把電容拿下來,然後在銅箔加熱利用銅箔上面的錫去融化洞內的錫,把電容塞回去後再把多餘的錫給吸走再上一次新錫,後來長大了一些,也遇到了其他大大提到的問題,做某些工作時,散熱快補溫不夠等困擾,小弟還是敗了把傳說中的AS-600恆溫烙鐵,畢竟就靠這跟烙鐵吃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小弟用高中用的30W烙鐵拆主機板的電容,一堆板子都爛了電容還是拆不下來,後來才知道用60W的會好拆很多 ...

您好:
在這裡提供一些建議,因電路板pcb有洗過,故先上焊錫 --->吸錫 ,若未吸乾淨再上錫,或拔出電容,上焊錫 --->吸錫
反覆練習,等得心應手後,就簡單又快速了.再則溫度或瓦特數要剛好,如上面各位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會鉛中毒?

呵呵~當然還包括休息~吃飯~一度想戴口罩~但太熱了

网友:
重點在於加熱
1.先用熱風槍加熱完之後再用絡鐵就很輕鬆了
2.或是用網友講的鑽頭去鑽,但經驗不足就很危險了,會釣PAD喔

网友:
先補松香水再焊接一些錫上去用吸錫器吸或是縫衣針搓洞,
不行就電容腳剪短趁錫溶化時候塞進孔中,
還失敗時候用比孔小 0.1 的鑽頭小心用手鑽慢慢鑽開.
用此法要注意萬一貫孔斷開時的補救方法,
例如零件 pin 腳留長一點可以雙面上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