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錄音機播放速度不穩

楼主(2013-03-01):
各位大大好
在下家裡有台錄音機
近期發現會有放錄音帶時,速度不穩的問題
小弟有拆開來看
試著在轉軸的部份噴上WD40
不過並沒有什麼改善
測量驅動馬達電壓
在轉速變慢時 電壓並沒有變化太大
馬上上並接的一顆電容容值由47uf 變成53
經更換後並無差異…
試著調整馬達背後的調速VR
剛調整完是正常的
但是放音一段時間後就又變慢
過段時間又會變快

變動數值大概都在小數點第二位
主要濾波電容 容值正常
使用電壓大約為7v
除了錄音帶放音速度異常
其他功能都正常

想請教各位大大
這台錄音機 是否是馬達/皮帶出了問題呢?
還是有其他地方需要檢測?

謝謝各位指教

附上收錄音機的照片

网友:
是不是橡皮圈鬆弛了?

网友:
電力不足?....變成像上人說話那樣

网友:
馬達
皮帶
壓帶輪
一般就是皮帶先換
有壓帶輪也一起換
最後才是換馬達
這就是一般俗稱的斗動率有專用的測試帶跟儀器可測試

楼主:
謝謝各位指教
今天有去買皮帶來換
帶著舊的皮帶去買
新的有比較粗一點

不過換上後發現
放音時聲音會顫抖
同樣的放一段時間就會變慢

量了變壓器輸入一直都在穩定的6.7v
主濾波電容大概7.2v
馬達端電壓在5.2x v變動

後來想說把馬達的蓋子打開看看
一打開後發現馬達速度就變快
重新裝回墊片與鐵蓋又恢復變慢得速度
後來直接用膠帶把墊片黏住
目前測試是會稍微變快
使用同一首哥與電腦播放mp3比較調整
一開始速度一樣,後來錄音帶會變快一點點
暫時是還沒有變慢得情形

目前固定的方式如圖

不知道這樣的方式是否會造成什麼不良影響呢?
另外maxcar 大大有提到壓帶輪
在下不太會判斷
不知道這樣是否該換

网友A:
請先檢查圖一大轉盤下面有一組白色的暫停機構是否損壞往上頂到大轉盤.若有.就用尖嘴鉗直接把整組拆掉(含白色上.下座.彈簧計三樣)若無.直接換馬達.那顆馬達是6V的.看上面貼的標籤有印規格CW是正轉.CCW是反轉.

网友:
一打開後發現馬達速度就變快
這就是馬達故障
找一顆換

网友B:
教大家一個速度調整方法
一般就買測試帶1khz
播放然後測試喇叭頻率在1khz左右
這樣就對了
不然用人聽誤差很大

网友:
wd40擴散會汙染皮帶傳動系
如果飛重軸心無銹時,就是max大說的馬達問題
馬達內看似含調速IC 6651,參考這篇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343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大家一個速度調整方法
一般就買測試帶1khz
播放然後測試喇叭頻率在1khz左右

max安安,
1khz 測試帶哪買滴?第一次到聽說ㄟ
阿彌陀佛!我天天聽佛經,正常的速度聽久了會習慣

网友:
我也沒買過
都是日本直接寄過來
很多測試的東西都是國外直接寄過來
以前公司代理日本大部分的專業儀器跟半導體錄音帶------
不過那是很久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先檢查圖一大轉盤下面有一組白色的暫停機構是否損壞往上頂到大轉盤.若有.就用尖嘴鉗直接把整組拆掉(含白 ...

p大是指下圖中的白色物件嗎?
我目測是沒有卡到大轉盤

如果是馬達問題的話
能夠拆開維修嗎?

网友:
如果你有時間是可以拆下來
看是碳刷是否磨損
控制器也可以拆別的馬達換
這些我以前都做過---不過都是找不到零件才會做

网友:
會不會是噴WD40的油噴到皮帶.皮帶輪.要用酒精清潔液清潔

网友:
那個馬達別修啦.對岸做的品質不良.不是IC壞了就是馬達漆包線層間短路所以時好時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p大是指下圖中的白色物件嗎?
我目測是沒有卡到大轉盤

就是途中得白色塑膠+彈簧.目視沒壞.直接換馬達保證OK.

网友A:
還有.6V的馬達很難買到.可以用9V的或12V的代用.速度不對就挑整內度VR改改線路就好了.

网友C:
我想問的是:您的錄音帶有沒有問題
錄音帶存放不當也會潮溼發霉,走到這區帶就會拉不動。
個人看法,參考一下!

网友:
回收場應該粉多零件機n_0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問的是:您的錄音帶有沒有問題
錄音帶存放不當也會潮溼發霉,走到這區帶就會拉不動。
個人看 ...

謝謝回覆
我的錄音帶是正常的
在別台收音機播放速度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6V的馬達很難買到.可以用9V的或12V的代用.速度不對就挑整內度VR改改線路就好了. ...

謝謝大大回答

真是不好意思…
目前這台家人不打算修了

家人找到一台替用的
這台放置多年,有立體聲、自動翻面的收錄音機
剛開始測試發現播放正面速度正常
而反面卻會無法轉動
切換快轉也有類似的情形

經更換皮帶後 恢復正常

不過因為一開機便有電流聲
原以為是電容故障了
拆下焊上新品
情況依舊…
不過不影響使用

目前以正常運作約兩週
用途都是在神明廳播放樂曲

這台大概有十歲了
音質還是比新買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