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能源併網的問題

楼主(2013-03-01):
我的印象再生能源都是太陽能或風力,充到電瓶中然後要用時再用轉換成交流電,然後用ats將市電網切換成內網,原來現在能用太陽能市電倂連轉換器,直接接到家用插頭同時供電,原理是省電概念,太陽能發電時,能夠減少電表旋轉,我有問題:

1.太陽能市電倂連轉換器轉換時不會有漩波匹配的問題嗎?
2.雖然機率小(家用),但沒向台電申請併網,萬一發電量夠大不會逆留嗎?停電時會不會出問題阿?
3.板上有人搞過嗎?

网友:
個人認知!!請參考
1.現在多數並網應該都是自動偵測,再生能源這裡功率足夠時就會自動偵測零點並聯
2.表後部份,再生能源會被優先使用(距離較短),至於沒有申請並網發電只是在於你回流到電力網上給其他人使用,台電就無法透過電錶計算
3.台電停電時,如果再生能源這裡有穩定電源輸出,當然會逆送回台電的輸配電上,所以一般都得有其他方是偵測台電斷電時,要先斷開入戶線這部份的線路,以防我們輸出的電流意外讓施工人員發生感電
4.都已經是現成的套件商品,只是要評估可以有多少效益

楼主:
了解!個人diy戶,也不可能發多少電

而且又沒智慧電表頂多就是減緩電表旋轉

反正部要電死人我都ok能省一點是一點

网友:
用戶自行發電併入台電電網
如要把多餘的電力回售給台電,是要經過申請&審核,才會改裝雙向電表
不然就只能把多餘的電力,奉送給台電了
自行發電併入電網,有一個極為重要的議題
一是交流電的相位角度要一致
一是台電停電時,系統要自動與電網脫離
曾經有用戶的備用發電機,因為台電線路維修
自動啟動後,未脫離台電電網,導致電力回送,以致維修人員遭電擊斃

网友:
提供一個相關資訊網站:
http://tw.myblog.yahoo.com/tungchanghu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