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適用於手持砂輪機,磨砂機的調速器可能會傷機器的問題
火..

楼主(2013-03-01):
我的BOSCH手持砂輪機有內建調速器,最近為了集塵罩的選購後來加購了一台Hitachi的PDA-100K手持砂輪機沒有調速器。
我還有偏心式圓型磨砂機與方型磨砂機,手持線鋸機等。

後來在拍賣上找了幾種據說適用於110V 700W以上的調速器,有一兩百元的,也有上千元的。如以下照片(這些照片只是轉貼,不代表我都有跟他們每一家討論過)

我也問了1.住家附近很大間的五金材料行,還有2.原本購買砂輪機的店家,還有3.網拍上某家有銷售調速器的材料行,還有4.Hitachi代理明峰永業。

這邊要抱怨一下日立電動工具。據說100K銷路很好,可是他們代理商的網站感覺很兩光沒啥東西,尤其賣線鋸機又不賣原廠鋸片(問過台北跟業務了)。問砂輪機接調速器是問台中的,他們台北台中坐辦公室接電話的人差不多都是一問三不知,都會給你電話叫你問業務。既然如此當然業務大都知道一些解決辦法,就像鋸片他就會建議你可以買B牌的都可以通用(也真的到處都找得到)。而砂輪機接調速器的部分,台中接電話那位還反問我:甚麼是調速器?後來還是叫我找業務。業務是非常不建議我接調速器,說搞不好接上去就會馬上掛掉,沒有其他比較安全的建議辦法可以提供給我。

好,離題了。拉回來。

1.店家一聽到我要接砂輪機,就說店裡沒賣那種東西,而且真的接上去的話,速度調太低會很傷機器,因為大都是用調降電壓的方式來或得降速的效果。

2.店家說有聽說好像會傷機器但不確定,要幫我問看看。

3.一位店家說可能會傷裡面一種東西叫離心機,因為要讓它放開後才能調速而且頂多能調降一半的轉速。
   幾位店家網頁說明上或問答中會提到可以用在砂輪機上,但想當然耳是沒有提到可能的後遺症或注意事項等等。
   一位店家網頁說明上提到*電熔式馬達可直接使用,*離心式馬達起動運轉後再使用調降 ,我不懂兩種馬達怎麼分?

4.官方業務代表是不建議。

所以想在這裡請教各位先輩,對於調速器是否會傷最上面提到的電動工具,真的沒有可以不貴又能不傷上述工具的調速器嗎?

网友A:
問題很簡單
用了甚麼馬達
如都要靠離心開關起動
那轉速不到那一定是會燒毀的
因為不啟動啟動線圈會燒毀

网友:
我只試過桌上型的砂輪機,它應該是用串激式馬達,其它種類的馬達是否適用,不知道.
用一般改變導角(市售調速器)的方式去調速,但是速度降下來,出力也跟著下來.
如果要出力不會因為減速而降低的話,我想只能用變頻器,但很貴,除非特例,否則沒人會這樣用吧.

网友A:
用變頻器
買台新的還比較便宜

网友B:
應該可以.
我的百工可調電鑽.
控制開關只有3*5*2公分.
上面有一SCR符號.應該同樣原理.

電容啟動式才有離心開關.
電動手工具是串激馬達.
P2.
剛好手邊有1調光控制器.

网友A:
可以用不代表工具不會壞
主要是馬達種類
你想想馬達要轉又不轉------------------
最好低速要有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可以.
我的百工可調電鑽.
控制開關只有3*5*2公分.

爬文說啟動後轉速馬上拉到最高速並定速的應該是屬於有離心開關的,所以也許電鑽跟電動起子沒有離心開關吧?

爬文發現有人兩年前用這種東西裝來控制砂輪機差點釀災。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2264895-1-1.html
好像因為該款屬電燈用的調光器最高不可超過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不代表工具不會壞
主要是馬達種類
你想想馬達要轉又不轉------------------

找到一位賣家有賣轉速及扭力控制器,假日不想打擾他,明天再詢問細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變頻器
買台新的還比較便宜

如果確定變頻器不會傷機器,價格不要太離譜當然還是值得購買,畢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只是不知為何變頻器就不會傷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很簡單
用了甚麼馬達
如都要靠離心開關起動

前兩天問電子材料行老闆說這種東西必須要先以最高速啟動然後才慢慢下調,就是考慮大大您說的避免離心開關咬死燒掉吧。

网友C:
調光器是使用調整TRICK導通角來調整輸出電壓
而變頻器是改變頻率不改變電壓
變頻器控制馬達,可以很明顯看到轉速慢慢變快
至於為何不傷機器就不知道如何解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調光器是使用調整TRICK導通角來調整輸出電壓
而變頻器是改變頻率不改變電壓
變頻器控制馬達,可以很明顯看到 ...

剛剛找了大約三四千元以下的,沒有適合的變頻器,輸入電壓都是220V的,瓦數也不高。

网友D:
把它拆了看一下裡面有沒有(那位店員)說的離心開關不就知道了嗎

网友E:
這種串激式馬達電動機,也許找個"自耦變壓器"做壓降變速較可靠(價格高)
電子調速器較便宜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80241190?u=Y57508099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它拆了看一下裡面有沒有(那位店員)說的離心開關不就知道了嗎

不用拆,查原廠手冊的分解圖即可。只是不知道是8或10才是離心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串激式馬達電動機,也許找個"自耦變壓器"做醬鴨變速較可靠(價格高)
墊子調速器較便宜http://tw.page.bi ...

綜合幾位店家或賣家的說法,都說這種東西是可以用但很可能造成機器的損壞。

您建議的這東西就跟我PO的圖一是一樣的東西,也就是原廠業務跟電子材料行老闆及五金行店員說的用壓降會搞死手持砂輪機。

我就是需要能把"也許"這兩個字去除掉的解決辦法或專業意見。

當然如果這種馬達沒有離心開關,應該就至少能排除搞死離心開關跟啟動馬達的高機率吧。

网友:
手持式砂輪機,它是串激式馬達
輸入電壓不論是交流還是直流都會轉動
我有輸入DC48V使用過,也有用電子式調光器調速過
至於會不會對機器造成損害,我不予置評

网友:
這類電動工具有的偏重扭力而不重速度,有的則重速度不重扭力。

像一些低扭力的,速度很快,也就是靠速度為主。想想速度不夠了,自然容易卡住,傷害到機子本身。

加上這類工具,殺傷力很強的,為了安全起見,最好是按原廠設計使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用拆,查原廠手冊的分解圖即可。只是不知道是8或10才是離心開關

剛查了"露X拍賣"的離心開關....

這種所謂的離心開關....應該在落地式的砂輪機裡面才會有!!!.....

手持砂輪機裡面好像沒有這種裝置吧???.......

网友C:
雄爸,串激式馬達直流也能用嗎?
如果在外地工作
逆變器又不是正弦波
是不是可以拉DC160V出來用
不考慮會對機器產生任何危害前提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雄爸,串激式馬達直流也能用嗎?
如果在外地工作
逆變器又不是正弦波

串激式馬達的轉速,跟頻率無關,卻跟輸入的電壓有直接關係
串激式馬達所輸入的直流電壓要比交流電壓還要低
AC110V的手持式砂輪機,改用DC的話
需要輸入多少電壓才能達到額定轉速,這我就無法給你答案了

在外工作需要使用到此類電動工具,建議你還是使用發電機較方便
使用電瓶串連的成本一定比發電機還高
而且重量&使用時間&充電 也是一大考量
假設DC96V可以達到與AC110V相同轉速
96V / 12V = 8 (顆電瓶)
12V /7A電瓶一顆以$500-計算也要$4000-
便宜的小發電機,也差不多這個價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剛查了"露X拍賣"的離心開關....

這種所謂的離心開關....應該在落地式的砂輪機裡面才會有!!!.....

是的,昨天查了某學校的網頁講解馬達種類,提到手持電動工具的確是串激式馬達,沒有離心開關。

電子材料行不一定懂電機,電機行維修師傅會修不一定會理論,賣調速器的又不能講太白。

但至少口頭詢問兩家調速器賣家都誠實地說接調速器或多或少會傷機器,不一定是要降到很低速才會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串激式馬達電動機,也許找個"自耦變壓器"做壓降變速較可靠(價格高)
電子調速器較便宜http://tw.page.bi ...

日前沒仔細看大大的建議。

手持砂輪機的確如大大所說多屬串激式馬達,您提到的變壓器我剛好也有一個
之前是拿來測試一般日光燈具的亮度與伏特數之間的差別。

原本就想拿來測,只是不想把剛買的全新砂輪機拿來做實驗,需要綜合理論與實務等各方意見找到能不傷機器的方法。
不過剛才再看了一下規格,不敷使用只有5A,還是繼續尋找答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激式馬達的轉速,跟頻率無關,卻跟輸入的電壓有直接關係
串激式馬達所輸入的直流電壓要比交流電壓還要低

大大提到:串激式馬達的轉速,跟頻率無關,卻跟輸入的電壓有直接關係

這應該是很重要的觀念!!謝謝大大提醒。

如果跟頻率無關,那變頻器"也許"就派不上用場。
小弟爬文發現不少人用可調電阻方式去降壓進而降低砂輪機轉速,導致馬達或調壓器(調速器)燒毀。

前面有人提到用自藕變壓器,可惜我手上的只有5A,而砂輪機是705W的,大概撐不住。

也許要再去找BOSCH維修中心問問,因為他們的砂輪機有可調速,可以問問他們的結構是否跟日立的差別很大,看為何他們家的能調速,而大多數廠商不做可調速的。

网友:
TO: 雄爸 畢竟只是假設性問題,但實不實用就另回事了

討論到這裡
小弟認為調光器應該可行
但須注意功率與散熱問題
可能產生的問題
應該就是馬達屬於電感類負載
所以可能產生反電動勢會傷到調光器

假設砂輪機750W*3=2.2K
買個2.5KW調光器來用
注意散熱,應該就沒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拆,查原廠手冊的分解圖即可。只是不知道是8或10才是離心開關

5~15都是馬達沒有離心開關

网友D:
不過說也奇怪
用調光器為何會傷機子
很多市售的可調速式的砂輪機.電鑽.雕刻機等等物品拆開來也是調光器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過說也奇怪
用調光器為何會傷機子
很多市售的可調速式的砂輪機.電鑽.雕刻機等等物品拆開來也是調光器呀 ...

你想想看電機不轉
就知原因
因為有最小啟動的問題
買的並不是機器本身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過說也奇怪
用調光器為何會傷機子
很多市售的可調速式的砂輪機.電鑽.雕刻機等等物品拆開來也是調光器呀 ...

剛剛又去問另一家有在做多家電動工具維修的專賣店,也是說調速器會傷機器的墊圈(電圈?),最好買有內建的。

大大您有拆過BOSCH的可調速砂輪機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前沒仔細看大大的建議。

手持砂輪機的確如大大所說多屬串激式馬達,您提到的變壓器我剛好也有一個

其實電器用品都有多餘容量,測試一下不會馬上掛掉。

网友:
自耦變壓器
電壓不要調太低
應該是沒問題
不過自耦變壓器應該不便宜---這樣做滑算嗎
如果最低轉不低於原本70%應該能用............但沒力能磨甚麼------電流低功率也變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又去問另一家有在做多家電動工具維修的專賣店,也是說調速器會傷機器的墊圈(電圈?),最好買有內建的 ...

我沒拆過但就我所知這類的的物品是都一樣的原理只是每家品牌的做工精細度以己耐用度不同而已
我剛剛該了我那台雕刻機
你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沒拆過但就我所知這類的的物品是都一樣的原理只是每家品牌的做工精細度以己耐用度不同而已
我剛剛該了 ...

在這買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80555736?u=Y2892005056

這台調最慢時不會停下來但很沒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看電機不轉
就知原因
因為有最小啟動的問題

那....不要讓它停機的轉速不就好了

電機不轉下一刻就是燒機我這樣想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要讓它停機的轉速不就好了

電機不轉下一刻就是燒機我這樣想對嗎? ...

你好,應該不是單純地不讓它停機就好了喔,不然就不會有多人不建議我裝調速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應該不是單純地不讓它停機就好了喔,不然就不會有多人不建議我裝調速器了。 ...

那電機太慢燒毀原因n_079|

不是太慢不然就是重載

我想不出來了

電壓太低會造成功率不足對電機而言是無法達到額定轉速

難不成功率不足會燒掉
應該是太大才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電機太慢燒毀原因

好問題,至今沒人有給答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問題,至今沒人有給答案。

我明天幫你問高職那邊的老師好了
明天剛好要去上技藝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明天幫你問高職那邊的老師好了
明天剛好要去上技藝班

讚喔,那就麻煩您了。

网友:
老師不會懂
老師都沒實際經驗多
你應該去問專門修電機的
也許會告訴你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電機太慢燒毀原因

不是太慢不然就是重載

15樓的爆炸圖中轉子上有掛散熱風扇,當轉速過低的時候,熱量來不及排出去會使電樞上的銅快速氧化...
而且非調速的機子通常使用的漆包線耐熱等級不會很高,散熱也不會額外加強...
假如啥都設計的穩妥妥的,那人家還賺甚麼?露X上也就沒有那麼多漂洋過海的二手整理品賣的比MIC新品還貴的機子,說白了人家整理過的比新機子還耐操啊...

网友D:
老師說他沒用過所以他不知道會不會燒掉n_06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師說他沒用過所以他不知道會不會燒掉

唉,教理論的也不一定都知道實務吧。

今天當面問一位專修電動工具的師傅,也只是說既然原廠沒設計調速器就不要加掛調速器,要壞的話就只可能壞兩個地方:轉子跟轉子外層的線圈,至於那個先壞就不一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教理論的也不一定都知道實務吧。

今天當面問一位專修電動工具的師傅,也只是說既然原廠沒設計調速器 ...

加掛風扇應該就可以加強散熱了吧
這樣希望不會掛線圈
我那支有時再用的時候也會熱n_028|

网友H:
馬達類的東西,會壞的就是這幾樣:碳刷、線圈、接點,而這幾樣都不是瞬間就會壞掉的東西。

以leobjient大大這款來說,會燒掉的大概就只有線圈了,而線圈是要很高的溫度才會燒掉,
所以如果真的希望能有調速功能,可以用功率夠的調光器,先以半功率測試5秒看看,
要注意其散熱孔出來的風、溫度是否異常升高,須先在沒加調光器的情況下測試正常溫度,
才能做良好的比較。

如果溫度上沒有很大的差異,可以逐漸加長測試時間,就能確定是否能用了!!

另外,以1樓第4張圖片那個調光器來說,即使是已經用一個網狀金屬外盒來散熱,
仍然嚴重不足,TRIAC很容易燒掉的,要用到多大的散熱片才夠呢??
大家都看過CPU的散熱片吧!!CPU的功率大都在200W以內,就用很大的散熱片,還要加風扇才夠!!
如果沒加風散,大約還要加個幾倍大,才能長時間使用。

leobjient大大您的砂輪機是多少功率的??要注意調光器TRIAC的散熱喔。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馬達類的東西,會壞的就是這幾樣:碳刷、線圈、接點,而這幾樣都不是瞬間就會壞掉的東西。

以leobjient大 ...

700W的手持砂輪機,

直接測試有無使用調速器的出風溫度是個不錯的點子,可以試試看。

也許全部的調速器加個散熱風扇更好。搞個致冷晶片也不錯。

感謝大大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掛風扇應該就可以加強散熱了吧
這樣希望不會掛線圈
我那支有時再用的時候也會熱 ...

手持砂輪機內建風扇是向四周散去的,加掛風扇的確可以加強散熱,但只能加在調速器那裡,因為手持的加了風扇就很難拿了。也謝謝您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