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楼主:
!!![系統偵測到廣告阻擋軟體]!!!

那麼希望您將痞酷網設定為白名單。

並請在上論壇的時候,動動您的手指,用行動支持我們,

[問題求助] LEMEL LP760 電源燈一直閃爍

网友(2013-03-01):
LEMEL LP760 電源燈一直閃爍
拆開一看沒明顯外傷
但有個奇怪的問題
不接在面板上,電源燈不會閃,然後都很正常
但接上面板,電源燈就一直閃爍
把面板跟AD板1117都換掉也一樣
換掉TL431也一樣
這是屏線故障嗎???

网友:
電容老化導致Mosfet短路,請更換電容及Mosfet
應該是U11         或U10 短路

如果買不到 Low Profile電容,買直徑小瘦一點的電容,但要側放

网友A:
這位大大你好 還有一個方向可以找 T-con的A-D-A電路之電容有短路 請試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位大大你好 還有一個方向可以找 T-con的A-D-A電路之電容有短路 請試一下看看 ...

請問大大T-con的A-D-A電路
是在那裡?

楼主:
原本把marslee大大說圈的電容部份換過
220uf 16v  x 7
47uf 16v x2
換過後再測試,結果一樣不行
最後剩兩顆 100uf 16v 還沒換過
再把 AIC 1084CM 腳補焊
上電,竟然不閃了...
應該是 AIC 1084CM 這顆IC虛焊了...我想

換下來的電容都偏低外,靠近 AIC 1084CM 旁的47uf 16v低很多
原本想說,抓到兇手了...
結果還是要把其他 marslee大大 所說的電容請下來
才正常,明天再測試看看

另外請問各位
220uf 16v 以下這種迷你型的電容要去那裡挖
太高裝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T-con的A-D-A電路
是在那裡?

T-con D-A-D電路在電容並聯最多的地方 抱歉 圖片太大無法上傳

网友:
意想不到!既然是1084~~
小弟以後也會注意這問題~
謝謝分享

网友:
這個板我有修過,但迷你型的電容買不到.
我用Chemicon LXZ 16v220uf 16v 47uf電容代換,瘦一點但高一點的電容,但要側放

http://www.chemi-con.co.jp/e/cat ... al-lxz-e-120701.pdf

楼主:
目前買了220UF 16V跟47UF 16V 迷你電容
裝去後測試正常
但有些電容還是裝著繼續用
如100UF 16V
因為沒有種迷你的

另外買回來的220UF 16V 高度是7mm
還是有點高,有顆必須要裝回原本的電容
不然板子回裝不下,只能找一顆電容值不會差太多裝上去

网友:
不接在面板上,電源燈不會閃,然後都很正常
但接上面板,電源燈就一直閃爍
可見是屏縣後面短路也就是t-con或面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