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功率電源如何濾波?

楼主(2013-03-01):
使用三相SCR調壓移相觸發器,接SCR調壓整流後DC 450V 60A輸出,其濾波方式除了接大電容器以外,還有別的方式讓漣波降得更小嗎?

网友A:
一般只有兩種接電感要不接電容要不兩個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有兩種接電感要不接電容要不兩個一起用

若要用電感,電容一起用,不知道有何公式計算其值? 電感的體積是否會很大?

网友A:
不知你這電源做甚麼用
用途才是最重要
怎不直接用變壓器
這樣較可靠

网友A:
lc濾波器計算公式
就會有你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這電源做甚麼用
用途才是最重要
怎不直接用變壓器

大功率電源用變壓器的體積和重量都很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濾波器計算公式
就會有你的答案

感謝回覆!! 我來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