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主機板風扇端子無電壓維修

楼主(2013-03-01):
各位好
在下先前有再版上求助
主機板風扇接口無電壓 有一元件燒毀 找不到元件相關資料
經kinblo大大指導
得知該元件為2N2907A
由於前陣子較忙
以致文章超過一個月,無法回覆 才另開新文章
小弟的手藝不好
只有烙鐵可以用
不過還是把他給解焊下來了
這是焊上新品的樣子
手邊暫時沒有酒精
所以沒清潔

測量電壓有12伏特
風扇正常運轉

在此感謝kinblo大大指教

网友:
不用客氣~小弟才疏學淺!!
清潔也可以用牙刷沾點去漬油~刷刷就乾淨了
恭喜完修!

网友:
小弟比較習慣除了CPU和顯卡的風扇以外的散熱風扇都直接從炮兒接...盡量不要經過主機板.....
小弟個人用的是改由另一顆爛爛的炮兒去供CASE上的散熱風扇........因為之前遇過散熱風扇故障導致主機板故障......

网友:
風扇正常運轉
恭喜完修!

网友(2013-04-01):
用松香水洗會比較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