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熱水瓶 TLK-56Y 不出水維修(已解決)

楼主(2013-03-01):
今天拿到一台大同熱水瓶 TLK-55Y 不出水維修,經查是出水馬達故障,
有拆下整理過,送電馬達還是不轉,請問有人買過新的出水馬達嗎? 多少錢可買到?

网友A:
給水馬達價格是 $150元,
但是確定是馬達故障嗎??有電到馬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水馬達價格是 $150元,
但是確定是馬達故障嗎??有電到馬達嗎???

確定是馬達故障!!
請問哪裡在賣價格 $150元?

网友A:
大同服務站有在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同服務站有在賣啊....

謝謝!! 等有空到大同服務站問問看!!

网友B:
希望你能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你能完修..

謝謝!! 已經完修!!

昨天打電話問淡水大同服務站有無此給水馬達及價錢, 服務員告知一個150元,無現貨
我就先預定一個,等通知到貨時到服務站取貨,本來要給150元,結果只需120元就買到了!!
回到家馬上將它裝上,迫不及待的將熱水瓶裝滿水,接上電源, 按給水開闢,感覺馬達轉動聲音,一下子水就出來了,完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已經完修!!

昨天打電話問淡水大同服務站有無此給水馬達及價錢, 服務員告知一個150元,無現貨

長什麼樣子?~~~~我想看看這馬達!!

還有!~~大同賣這馬達有過問很多嗎?

假如很方便買~~~馬達搞不好可以給其他廠牌的用呢

网友D:
以前曾經幫同事俢過熱水瓶不出水,結果是水質太硬葉片因為結晶卡住了,清除結晶後馬達就活過來了。

那些會結晶的水,喝到身體裏不知會變成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長什麼樣子?~~~~我想看看這馬達!!

還有!~~大同賣這馬達有過問很多嗎?

我的經驗是很方便買,跟很多廠牌是合用的...........馬達是大陸貨
品質個人覺得不太穩定,有的用不到一年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長什麼樣子?~~~~我想看看這馬達!!

還有!~~大同賣這馬達有過問很多嗎?

長什麼樣子?  -->如圖

大同賣這馬達有過問很多嗎? --> 沒問過,你若要買很多可問大同服務站

假如很方便買~~~ --> 前一天定貨,隔天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曾經幫同事俢過熱水瓶不出水,結果是水質太硬葉片因為結晶卡住了,清除結晶後馬達就活過來了。

那些會 ...

比較容易腎結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曾經幫同事俢過熱水瓶不出水,結果是水質太硬葉片因為結晶卡住了,清除結晶後馬達就活過來了。

那些會 ...

你看一下桶內是否有附著一些白灰或黃褐色的物質?

一般來說,台灣是硬水區,大多會有這種現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長什麼樣子?  -->如圖

大同賣這馬達有過問很多嗎? --> 沒問過,你若要買很多可問大同服務站

謝謝你的照片~~~的確雷同

根據我的經驗顯示,這馬達的構造、形式完全與國內現有眾多國產品牌
的電熱水瓶內用的泵水馬達幾乎相同,差異僅止於那個出水口向右還是
向左而已....150元馬達價格也跟其他牌子報修得差不多價,只不過其他
廠商不零售出水泵....(廠商說你送過來麻~不收工錢,問題是你們服務站
好遠啊)

网友:
那些所謂的水垢其實是自來水中的礦物質,泌尿科醫師說腎結石和硬水
沒絕對關係,大多是食物吃太多草酸類、水喝太少(尿液顏色太深)、遺
傳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你的照片~~~的確雷同

根據我的經驗顯示,這馬達的構造、形式完全與國內現有眾多國產品牌

問題是你們服務站好遠啊----> 各地方都有大同服務站,先問清楚有沒有現貨,有機會出去時就先買1 ~ 2 個備用.....我以130元買到,比起網拍含郵最低價230元省了100元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什麼樣子?  -->如圖

大同賣這馬達有過問很多嗎? --> 沒問過,你若要買很多可問大同服務站

我年前送修一台元山牌到服務站維修,裡面也是用這種馬達,故障一模一樣…
因買不到零件,所以就給別人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你們服務站好遠啊----> 各地方都有大同服務站,先問清楚有沒有現貨,有機會出去時就先買1 ~ 2 個備用 ...

我是說熱水瓶廠商服務站好遠啦~~~我之前就是懶得跑交給
原購買電器行"代送",收我一顆馬達1.5倍的跑路費..

网友E:
更改標題加注定(已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改標題加注定(已解決)~

感謝滷雞蛋幫忙更改標題加注定(已解決)~

网友F:
這顆馬達可以試試附近的資源回收場ㄜ  大多通用  大同的也蠻容易找的  一顆約10元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顆馬達可以試試附近的資源回收場ㄜ  大多通用  大同的也蠻容易找的  一顆約10元  呵呵 ...

資源回收場有做分解分類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