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Sf-321M Burn in模式如何解除??

楼主(2013-03-02):
有第一個知道他是用T6E16S的公版?不知道怎樣解除Burn in??
不知道版上各位大大有無方式?
請指教~

网友A:
先確認區塊那問題再來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區塊那問題再來處理。

小弟不太懂?區塊問題~~
此問題應該是T6E16S AD版的問題@這應該是跳入Burn in模式~
但也不知道怎樣清楚@

曾經想過把24CXX 那顆IC清楚看看@但有怕有程序@
6E16有聽版上討論~可以用遙控設定程序,但目前Burn in模式無法遙控?
也不知道按鍵組合?
不知道大大可以告知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