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直接撈出ASPX網頁特定的資料?

楼主(2013-03-02):
常去基隆河泡水的牛, 出門前一定是看水位/即時影像...
在水利局改了幾次的網頁後, 資料查詢是愈來愈不好操作...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直接由下面的網址,
http://210.69.20.18/owi/WST.aspx
直接撈出 基隆河 \ 員山子 - 目前水位 資料呢??

Thanks!

网友A:
有試過用 Web Service 對此網址送查詢 Form 值?
如果上面方法可行 提供一個方向 但你得自已找相關語法

1.擷取 對此頁送出 Form 值
2.過濾 針對取得內容置入陣列值
3.搜尋 利用陣列值針對符合字串作顯示 如:員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試過用 Web Service 對此網址送查詢 Form 值?
如果上面方法可行 提供一個方向 但你得自已找相關語法

牛一直認為可以由這下手
<form name="form1" method="post" action="WST.aspx" id="form1">
<input type="hidden" name="__VIEWSTATE" id="__VIEWSTATE" value="/xxxxxx" />
<input type="hidden" name="__EVENTVALIDATION" id="__EVENTVALIDATION" value="/xxxxx" />

但要如何直接在網址代入設定值.... 真的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一直認為可以由這下手

你得先弄懂 Web Service 呼叫模式(USER←→WEB伺服器←→金流服務主機)
EX: 此模式常用在購物車 每筆訂單索取一專屬銀行帳號、匯款金額 功能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一直認為可以由這下手

程式設計師的能力 就是無中生有 加油吧 花點時間 研究出來~ 就是你的本錢
以後有接到同樣案子的時候 再生出來就很快~

网友B:
這只是基本的HTTP Request,稱不上Web Service。電腦資訊所謂的Web Service定義不是這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只是基本的HTTP Request,稱不上Web Service。電腦資訊所謂的Web Service定義不是這樣而已。 ...

牛以牛能懂的方式試了幾多次... 都沒辨法在ASPX後面帶上預設參數...
EX : /owi/WST.aspx?selected=selected&value=基隆河

是想法錯了嗎?? 不能用網址預定的方式直接帶出要的頁面資料??

网友B:
HTTP Request有分GET與POST兩種,前者就是您的方式,在URL後端加上參數值。另一種POST是將參數值加在HTTP Header上,在URL上是看不到的。去查一下<form> tag,看method="GET" or "POST"可以知道。一般而言是POST與GET皆可支援,但是也可以只接受其中一種,完全由設計師決定。你的需求不難,我可以幫你寫一個小Java程式去抓取,不過要等我有時間才行,最近比較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 Request有分GET與POST兩種,前者就是您的方式,在URL後端加上參數值。另一種POST是將參數值加在HTTP H ...

謝謝 phuang3大 能拔刀相助! 牛也會一邊想想看還能怎麼做!
主要, 牛是想將 基隆河\員山子 的水位, 直接套到奇摩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d06071973
出門淘金... 看水位是第一重要的!! 下雨沒關係... 但水位一定不能高.... 怕危險!!

另外, 我看了您提的部份, 看來它是如您所說, 由HTML加入POST的方式做的,
這樣子還有機會以網址+參數, 來撈資料??
<form name="form1" method="post" action="WST.aspx" id="form1">

网友:
因為它是套用ASP.Net的Framework寫成,有狀態追蹤功能,所以必須將第一次造訪後得到的__VIEWSTATE與__EVENTVALIDATION參數值加入才能做第二次request,不然會報錯。(我發現用Get其實也是可以,但是建議用Post因為有些瀏覽器的Url有長度限制)
我已經寫一個簡單的執行檔,可以自動將基隆河帶入,產生結果。因為你的需求是套用到奇摩部落格中,這部分如果沒有額外的server是辦不到的。自己在電腦跑跑還可以。原作者是利用經濟部水利署提供的Public Web Service獲得資料再呈現到網頁中,其實可以直接呼叫該Web Service就可以得到所需資料,不需要連到該網站。

需要先安裝Java JRE 1.6以上版本,在DOS視窗中執行waterlevel.exe
JRE可至以下安裝 java.com/zh_TW/download/index.jsp
203.160.242.186/ckfinder/resource/johnny/data/waterlevel.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