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縮機 維修零件 PTC 啟動器 之維修

楼主(2013-03-02):
以下這個是大同的壓縮機, 普遍使用於 冰箱 飲水機 除濕機等  但只是配角, 不是主角
常來 痞酷網_PIGOO就知道 壓縮機 不會動 => 有時是 [過載保護器] 或 [啟動器]故障

今天要介紹主角是[PTC 啟動器] 如果 啟動器 故障 大部份都是直接丟掉 買一個新的

正面
上面
背面
側一
側二

以這型 正常品 這兩端 電阻 10 甌姆以下
不良品 電阻 大到 幾百K

用一字起子 插入 就可打開

打開大概就知道原因了 金屬氧化 造成 電阻升高

PTC 陶瓷 接觸正面  (金屬氧化 電阻升高)

PTC 陶瓷 接觸反面 電阻正常, 這個表面的塗層很脆弱, 一下子就可括除

拿出 銼刀 把 金屬氧化銼除 再拿細紗紙 磨光滑

完成後 在把它們裝回去 並將PTC 陶瓷 接觸面 轉到 未氧化 區域

組裝完成後 這兩端 電阻 10 甌姆以下 就成功修好了

网友A:
早期各廠牌冰箱壓縮機都是用電流式啟動器
大同是半圓形須加啟動電容
三洋是長方形須加啟動電容
幾乎不會壞
現今各廠牌大都是用電阻石啟動器
因為電阻石有壽命
也因為便宜深受多數廠牌愛用
如是電阻石啟動器故障,換一顆相同的是較便宜也較快
但如改為電流式啟動,其用電阻石的 冰箱、除濕機、飲水機,應還可用很久

一般單相或三相壓縮機起動方式不外乎以下幾種

電阻式,現今多數冰箱在用,多數不須電容
單相電壓式,多數冷凍設備還在用,需電容
電流式,很早就不用,極少數冰櫃還在用,需電容
電容式,現今多數冷氣還在用,需電容
三相往復式壓縮機,不須電容和啟動器,因無方向性
(三相渦卷式壓縮機有方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各廠牌冰箱壓縮機都是用電流式啟動器
大同是半圓形須加啟動電容
三洋是長方形須加啟動電容

winse 大大,

謝謝分享, 另外 請問 此 PTC 啟動器 是否可以直接改用 電流式啟動 ?

网友B:
nubody 大大您真是厲害啊!
您這顆是M.I.C的
不過我遇到的大都是用鉚釘封住的或是膠封的,就不曾把它挖開了
直接換新的比較保險啦!

网友:
電阻石啟動器絕對可用電流式啟動器取代
但成本較高,還需加電容,用鎖死電流LRA
去挑選適合的 啟動器+電容
早期單相的冷氣壓縮機就是用電流式啟動器
早期俗稱:西瓜仔、牛角仔&鐵甲武士、都是有用過
更早期我的老師傅有教,我還記得電流式啟動器有兩種
一種是線圈啟動,另一種是負載啟動,都是須加電容
負載啟動器又稱棺材板啟動器,啟動和過載集於一身

負載啟動產品已不多見,現今T8日光燈啟動器

早期省電燈泡好像也是此原理,小弟認知不一定正確

如有錯請先進指正,不要讓小弟一直誤入歧途

現在我又喝醉了,佛曰,我沒偷喝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body 大大您真是厲害啊!
您這顆是M.I.C的
不過我遇到的大都是用鉚釘封住的或是膠封的,就不曾把它挖開了

因之前沒拆過, 而本次故障 想把它打開看看,
當然直接換掉是最省事

网友C:
理論上重錘式啟動器要代用PTC啟動器是可以的,但實際維修上是有困難的,
因為安裝重錘式啟動器是有方向性的,壓縮機的三個端子接上重錘式啟動器後
啟動器必須呈垂直狀態,這樣當壓縮機啟動過後電流逐漸變小時,啟動器內的重錘才能成自由落體
的方式往下掉,把壓縮機啟動線圈從電路中斷開完成啟動動作
但現在的冰箱壓縮機端子很多都不是這個規格

相反的PTC啟動器拿來代用重錘式啟動器就簡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論上重錘式啟動器要代用PTC啟動器是可以的,但實際維修上是有困難的,
因為安裝重錘式啟動器是有方向性的, ...

維修和技術這是專業經驗,只要加一條壓縮機三腳插座延伸至外即可解決方向性
但此材料已漸不好買,我多是自製加石綿管套來用
只要CRS明瞭應很簡單就可取代

网友A:
這是比重捶式更早期的壓縮機啟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比重捶式更早期的壓縮機啟動器

winse  大: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se  大:

謝謝分享

看論壇上發言都是有專業經歷網友居多

小弟只是剛好看到我懂得文章,一時性起回覆

提出問題及分享經驗的好地方

就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