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P5Q PRO 裝上顯示卡就不跑碼

楼主(2013-03-02):
手邊有張朋友的P5Q PRO很奇怪

顯示卡裝上去 偵錯卡就不跑碼

可是不裝顯示卡 他可以跑碼

電壓似乎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是哪邊有問題?

网友:
不知道您是要上來聊天還是問問題?

如果要問問題,請您要看一下版規,同時改一下提問的標題,
如何改看一下版規就知道了。

网友:
檢察PCI-E 的卡槽有無倒針...遇滿多的....

不然就是你顯卡有短路.

网友:
顯示卡異常會造成完全不跑碼的情況。

會換上一片確定是好的顯示卡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