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自製可切換的USB HUB

楼主(2013-03-02):
請教各位先進大大
前言:
小弟的汽車音響可外接1*USB...但由於老爹與我對喜好的音樂內容不同...故小弟將兩人喜好音樂分裝不同的USB隨身碟....於是乎...插.拔.換...插.拔.換...插.拔.換...這個小動作讓小弟這個懶人困擾不已....

問題:
是否可自製具有可切換開關的USB HUB(2 PORT就好)?
大概意思就是1公頭接入汽車音響PORT,母接頭(A)插隨身碟(a),母接頭(B)插隨身碟(b),且有一開關可供切換運作(A)或(B),也就是(A)(B)不會同時運作,只能擇一....
小弟遍尋GOOGLE大神,只找到下列這個零件....

對於實際電路與開關該如何接法?要選擇哪種開關(型號)?以及是否需加其他電子零件等問題請教各位電子電路先進大大~

小弟初次發文求教~感謝諸位耐心閱讀~並請先進大德不吝指導~謝謝

网友:
買容量大一點不就好了
各放不同資料夾

网友:
6p雙段開關去切電源
或者是用4路繼電器去切換

网友:
應該不用切換電源
只要切換D+.D-線既可
去買個2段6隻腳的開關
應該就能達到您的需求

楼主:
請教專炸元件及winrar070大大
6p雙段開關是下面這個嗎?

另請教...可否指導各組件及開關的接線法??....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專炸元件及winrar070大大
6p雙段開關是下面這個嗎?

恩就是他

网友:
把所有歌放在一起, 分不同的資料夾, 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