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32吋液晶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13-03-02):
小弟八年前購買了一台VITO32吋的液晶電視
昨天突然無法開機.......
有待機燈(紅燈)......用遙控或面板開啟電源會亮綠燈約3秒後轉紅燈
但畫面一點反應也沒有,也就是無聲也無影
重複一直開啟也是一樣的情況
我有拆開看都沒有燒毀或是電容爆的跡象,所以無法查起
請教各位大大我大概朝哪個方向去看呢?

网友:
電源機會最大.

网友:
如上面大大~先量測電源看看!

网友:
電源版死很大

网友:
沒有燒毀或是電容爆的跡象.可是您有沒有量量看電源電壓有滿足工作電壓嗎?
有待機燈.應該待機電源有.您嘗試開機時看看其他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有時電容沒爆不代表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可以補個圖 and 測量每一點的電壓告知,這樣會有更好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