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PIC單晶片的選擇

楼主(2013-03-03):
最近在國外看到這篇文章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 ... ce-of-Aurora/#step1
蠻想來做做看的,但是他使用的PIC單晶片不知道該在哪買,(PIC24F08KA101)
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台灣比較常見的代替型號?
就像是在對岸比較常用的8051是stc89S52,而在台灣普遍用的是AT89S52
而兩種是可以調換的。
感謝

网友:
PIC24F08KA101這顆看來沒什麼特殊功能.
只要有熟悉的單晶片型號應該都可以用.
主要是程式要怎麼去寫,達到相同的功能.

网友:
PIC的晶片是獨立跟別人不一樣的,所以好像沒有其他廠的可代用的。規格可以參考原廠的網頁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ng=en&pageId=75
PIC24F08KA101基本上只要找PIC24Fxx, xx只要是08的話表示是內建8K的Flash,所以基本上只要xx不小於08,Pin腳一樣的話,應該代用不難。不過程式可能要確認一下初始設定是不是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