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A2216W開機後兩秒又熄掉

楼主(2013-03-03):
大家好
我的VA2216W目前能開機有畫面 但是不到兩秒又熄掉
面板偶爾會發出嘶嘶的怪音
螢幕重開機還是一樣
如同之前的網友的經驗 外殼超難開的
幾乎把一半的卡準都弄斷了
檢查電容都沒有爆
目前把PI板的電容全換了 問題依舊
請問我該往哪個方向追查
謝謝大家

网友:
高壓區的高壓電容
高壓升壓器
燈管有問題

网友:
將"VA2216W"輸入上方的"搜索內容框"內,自然會有許多相關資料出現.

网友:
如二樓所說~~先確認燈管是否有問題
或拿燈管測試高壓版~
加油

网友:
點燈管看看
之後檢查高壓區
一定有收穫

楼主:
目前測試的感覺 是燈管壞了一隻, 另外電源板也有故障,
有查詢過"VA2216W"  不少版友的經驗
電容都換過了 還是沒辦法
其他零件的測量  功夫還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測試的感覺 是燈管壞了一隻, 另外電源板也有故障,
有查詢過"VA2216W"  不少版友的經驗
電容都換過了  ...

1.燈管用點燈器測試過?
2.開機2秒有畫面是指有電腦畫面後熄光?是否有用手電筒照過看有無隱約畫面?
3.開機2秒後電源燈是待機燈(澄色)還是開機燈(綠色或藍色)?

會這樣問是因為看不到畫面圖 所以只能就字眼上回答

如果2秒暗掉後有畫面無背光 會不會有可能是因為燈管異常 導致高壓跳保護~
可先用公板高壓點燈 看畫面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