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顯示問題,請問新進哪出問題

楼主(2013-03-03):
各位先進大家好,小弟手上一台大同LCD顯示故障,
小弟本人判斷是TCON板上面的SMD零組件出問題
因為螢幕隱約顯示正常,因此排線部分因該都是正常的

請問小弟的判斷是否錯誤,謝謝指教

网友:
節哀!廢廢去最大可能!

网友:
可以修喔  這個簡單  反白友答案
換面板

网友:
用手碰看看紅框處
若是有反應
那就面板阿門!

网友:
可以跟wecan大詢問面板了

网友:
可以先壓看看~~不行就找wecan大調面板!

网友:
個人覺得面板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