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L192WS 開機LG圖案畫面4/1殘影

楼主(2013-03-03):
請教 前輩
小弟去回收廠撿到一台 拿回家插電 , 電源指示電一閃一閃
昨天拆下機版 換了電容 150UF35V
                                 470UF25V
                                 1000UF25V (電容凸)
                                 1000UF10V (電容凸)
                                 47UF25V  X 2
送電開機 電源指示燈已經正常綠燈變橘燈
但開機畫面 變成 4 / 1 上方顯示殘影 , 是否 T CON 邏輯板掛點

网友:
再送回回收廠回收吧!廢了

网友:
ad板上 ldo附近的電容也查一查

网友:
再送回回收廠回收吧!廢了+1

MT190AW01同期有一批製程不良,上方1/3反白、殘影,各大品牌LCD組裝廠都中招了。

楼主:
請教前輩
是面板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前輩
是面板掛掉?

這要剛好有一模一樣!換面板有驅動板問題~~
驅動版有電源板問題~相對會有高壓版@

网友:
確定是面板掛了!!   我有一台類似的狀況!!  請節哀!!

网友:
那是面板掛了,可以再送回回收廠

楼主:
感謝大大 解答
小弟 挑到龍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