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洗衣機SF-160GJ 洗衣轉動盤無法拆卸下來~!(已解決~!)

楼主(2013-03-03):
話說前些日子~!小弟於2007年購買的洗衣日立洗衣機SF-160GJ脫水時突然像打雷打鼓一樣,運轉時聲音非常大,好像磨擦到外部塑膠桶槽,但是還是完成脫水任務~!
就在228紀念日過完後一天發生了慘案,洗衣機不脫水了並亮起F9訊息燈號,查看說明書後告知需要服務人員處理,......馬上聯絡原廠服務人員..
下午原廠服務人員到來,檢查結果並要求我自己實際看損壞處,並確認是否需要維修處理.
原廠服務人員告知脫水時聲音大的嚇人是內部不鏽鋼內槽破裂損壞造成磨擦外塑膠桶造成.需要更換內部不鏽鋼內槽來解決,但是運氣不好~!洗衣機內部洗衣轉動盤拆卸完外部及螺絲後,洗衣轉動盤與傳動軸部位卡死拿不出來,如果暴力拆卸的話~!就是破壞洗衣轉動盤再拆除不鏽鋼內槽來更換,但是暴力拆卸也可能造成傳動軸組件損傷,到時變成需要更換洗衣轉動盤+傳動軸組件+不鏽鋼內槽.如此花費需要接近半台全新洗衣機價格($7000~左右).
  小弟之前使用日本製造日立洗衣機超好超耐用的,怎麼泰國製日立洗衣機差那麼多~?而且還是不鏽鋼內槽破裂….實在叫人難以相信~!但是自己親眼所見~!原廠服務人員告知我越大台越容易造成.因為容量越大離心力越大.當初買大台是為了方便洗棉被(羽毛被)能夠敞開洗滌.
目前原廠服務人員暫時不要維修,如果能夠拆卸洗衣轉動盤下來.再考慮維修,不然實在划不來.況且不知外部塑膠槽是否有損傷…(我也是希望內部不鏽鋼內槽拆掉才能看到.)
  小弟希望各位能人是否有此經驗與解決辦法告知小弟~!小弟在此先感謝你~!拜託達人們~!

日立洗衣機SF-160GJ

日立洗衣機SF-160GJ

洗衣轉動盤

洗衣轉動盤

洗衣機內槽

洗衣機內槽

洗衣轉動盤

洗衣轉動盤

洗衣轉動盤

洗衣轉動盤

楼主:
各位專業人士與達人們~!
拜託了~!

网友:
用兩支細的內六角板手-L形, 短邊插到蛋形槽任意的對稱(邊)的孔內,
再用兩支鉗子夾住內六角板手長邊,用力往上拉看看!
我只拆過Toshiba的洗衣機,沒用過日立的!

楼主:
感謝各位~!小弟馬上去試試看.

楼主:
兩位達人方式都試了~!吃奶力氣也用上了.
結果還是不行~!目前噴WD-40在中間螺絲孔內,看是否能滲透潤滑後可以拔出.
發文前也試過其他帖子方法(加水運轉一些時間),也運轉4~5鐘頭,也不行.
非常感謝各位達人提供方法,如有其他方式望達人們能不吝賜教,小弟沒有放棄... 一定想辦法拆了牠).
小弟目前訂購了1台中古洗衣機(日立日本製)明天會送至,暫時替代使用著.
此日立洗衣機SF-160GJ實際用不到4年…買來一直放置至搬遷家才拆封使用, 經過此事件讓我對日立洗衣機泰國製…..品質真不敢領教~!之前日本製日立洗衣機在老弟房客那還是生龍活虎.

网友:
洗衣盤跟洗衣桶一比大家都知道哪一個貴了
洗衣盤拆不起來跟廢鐵有不同嗎
可以在中心點倒入威猛先生廚房油煙清潔劑些許
等三~五小時去拆他試試看

犧牲洗衣盤用砂輪機小心破壞洗衣盤塑膠部份
千萬不要用敲擊的方式
再用拔輪器拔固定轉子就好了
可能是這款的固定盤爛掉了
依照你的說法爛掉可能性相當大

网友:
洗衣盤不要的話,可以用火烤的方式,
或是在軸心用吹風機烘熱的方法,
再用上面所提的方法拉起來試試看!
拉的時候兩手稍做不同施力,搖晃拉各單邊,
換邊再做幾次! 加上吹風機烘熱.
看軸心跟塑膠盤會不會弄鬆!
再用力堅持個五分鐘戰鬥!
以樓上的圖片,塑膠盤就只有插進軸心而已!
祝早日完修!

楼主:
小弟今天一早起床任務就是拆洗衣轉動盤(攪拌盤),找出購買許久的橡皮鎚,拿橡皮鎚敲洗衣轉動盤(攪拌盤),敲突出葉(左右敲)及靠近中心位置(對向互敲),還是沒辦法拿出來洗衣轉動盤(攪拌盤)~!真是他XXXD.
  正當想放棄時,又重複上述敲法....奇蹟出現了~!順手拿著鎖住的螺絲,輕輕鬆鬆就拿出來了,(上一回還拿不出來)還好沒有輕易放棄,有事者事盡成.ya~!

洗衣轉動盤(攪拌盤)

洗衣轉動盤(攪拌盤)

鎖上螺絲.

拆卸後內槽

拆卸後內槽

不鏽鋼內槽底是塑膠件,蠻乾淨的.只有軸心位置有些許污垢.

不鏽鋼內槽破裂

不鏽鋼內槽破裂

不鏽鋼內槽破裂處,與外部塑膠槽之間,造成磨擦及噪音晃動.

這樣的爛品質內槽,叫人實在不敢恭維~!
天底下是有感應嗎?拆卸掉洗衣轉動盤(攪拌盤),不到10分鐘原廠服務人員打擊來問是否繼續維修,我告知他洗衣轉動盤(攪拌盤)已經拆卸下來,可以更換不鏽鋼內槽了,2K銀兩對吧~!原廠服務人員說馬上通知公司備料.
另外請問達人更換不鏽鋼內槽16KG..2K是否合理~!(已經通知更換,問了白癡問題).
另外最主要還是要在此感謝各位網友達人熱心的協助與教導~!感謝大家~!

网友A:
2K還能接受啦
只是壞在那地方
真的是讓人給他OOXX
還好沒破壞到外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還能接受啦
只是壞在那地方
真的是讓人給他OOXX

是阿~!問了服務人員不是不鏽鋼內槽嗎?怎麼比塑膠還爛外部還有生鏽..服務人員說不鏽鋼材質有很多種,可能是303的吧.真爛~!
實驗證明確認是不鏽鋼內槽吸磁.

**如何辨別不鏽鋼產品: 品質保證的18-8材質不鏽鋼不吸磁,可用一般磁石辨別。如會吸磁,可能為鐵線電鍍仿冒品或材質較差的不鏽鋼製品,極易生鏽,斷線脫落。(18-0材質不鏽鋼含碳量較高,為一般高硬度不鏽鋼刀材質,是會吸磁的不鏽鋼)。
以上截至網路知識.

不鏽鋼內槽吸磁

不鏽鋼內槽吸磁

楼主:
是阿~!問了服務人員不是不鏽鋼內槽嗎?怎麼比塑膠還爛外部還有生鏽..服務人員說不鏽鋼材質有很多種,可能是303的吧.真爛~!
實驗證明確認是不鏽鋼內槽吸磁.

**如何辨別不鏽鋼產品: 品質保證的18-8材質不鏽鋼不吸磁,可用一般磁石辨別。如會吸磁,可能為鐵線電鍍仿冒品或材質較差的不鏽鋼製品,極易生鏽,斷線脫落。(18-0材質不鏽鋼含碳量較高,為一般高硬度不鏽鋼刀材質,是會吸磁的不鏽鋼)。
以上截至網路知識.

不鏽鋼內槽吸磁

不鏽鋼內槽吸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阿~!問了服務人員不是不鏽鋼內槽嗎?怎麼比塑膠還爛外部還有生鏽..服務人員說不鏽鋼材質有很多種,可能是30 ...

恭喜,終於拆下了.
舊品可留下,拜拜時可燒金紙用 ?!

网友C:
找少奶奶代言其品牌結果品質這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終於拆下了.
舊品可留下,拜拜時可燒金紙用 ?!

好主意~!不知道服務人員是否會說要繳回公司.
也許可以請朋友使用錏焊先燒補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少奶奶代言其品牌結果品質這麼...............

真的差(泰國製)~!當我看到破裂處時.....我也嚇一跳(額頭上浮現川條線,頭上烏鴉飛過還拉屎)....不鏽鋼內槽不是一體成型的嗎?衣服可以撐破不鏽鋼內槽?
品質就是差還是我運氣好?(買樂透有這運氣就太美麗了~!)

网友:
白鐵不吸磁.白鐵算是不鏽鋼材質.不過不是所有不鏽鋼材質都用白鐵.成本太高了.很多洗衣機標榜內外桶不鏽鋼材質.或電冰箱.用磁鐵都吸的住....要確定不生鏽可能要訂製白鐵桶內槽...XD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主意~!不知道服務人員是否會說要繳回公司.
也許可以請朋友使用錏焊先燒補起來~! ...

千萬不要繳回公司......這是我們用錢買的.....為什麼還要繳回公司???

當初服務人員有說明要繳回公司嗎???.....不要被硬ㄠ......留著很好用!!!.....

用錏焊先燒補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終於拆下了.
舊品可留下,拜拜時可燒金紙用 ?!

住在"巷子內"的.......您真內行!!!.......我都是這麼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萬不要繳回公司......這是我們用錢買的.....為什麼還要繳回公司???

當初服務人員有說明要繳回公司嗎?? ...

贊成~!不要繳回公司.先請朋友用錏焊先燒補起來~!!!.... 怕死了...留著備用.或是燒香拜佛使用.

楼主:
原廠服務人員今天來電告知不鏽鋼內槽公司目前沒有庫存,要2~3天後才能有材料(不鏽鋼內槽)來安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服務人員今天來電告知不鏽鋼內槽公司目前沒有庫存,要2~3天後才能有材料(不鏽鋼內槽)來安裝.

那要不要乾脆省下來!!!....直接用舊的補一補就好啦???......

隨便找個"理由"推掉!!!.......

如果您能確定"補一補"就能用的話!!!

小弟個人想法!!!!.....僅提供給您參考參考!!!!

网友:
該廠商會不會ㄠ你用洗衣機洗地瓜、馬鈴薯什麼的導致內桶生鏽壞掉

嗆他~~對啦隊啦~~~都是我家女王洗木蘭飛彈保護罩搞壞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今天一早起床任務就是拆洗衣轉動盤(攪拌盤),找出購買許久的橡皮鎚,拿橡皮鎚敲洗衣轉動盤(攪拌盤),敲突 ...

有點懷疑..如果是如雷聲晃動.是因為內桶破損(如圖)磨擦所致.
早就把外桶磨破了.至少會有一道很深的刮痕.
建議先把破損處往內鈑回.再脫水試試.答案應該就很明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點懷疑..如果是如雷聲晃動.是因為內桶破損(如圖)磨擦所致.
早就把外桶磨破了.至少會有一道很深的刮痕.

目前有看到不鏽鋼內槽上平衡體外圍有磨損痕跡,及看到不鏽鋼內槽破裂.先修理此不鏽鋼內槽再看狀況.
另外老刺兄說的情形也有可能,到時服務人員拆下不鏽鋼內槽再看外部塑膠桶情形.
往後不敢買太大台的洗衣機,脫水時離心力太大.

网友:
我當初就是考慮到一年會洗幾次棉被啊
所以..就買了一台SF-11XV(日本製造)19000元
89年11月16日買的
至今頭好壯壯...快樂使用中

還是要恭喜你...終於拆下轉盤了...
工錢要請原廠打8折吧...

楼主:
今天中午原廠服務人員來了.騎摩托車後面載著好大的箱子.一看就知道是我的洗衣機材料(16KG不鏽鋼內槽).
因為先前我已經拆下了攪拌盤,所以拆卸不鏽鋼內槽與安裝新的不鏽鋼內槽不需要10分鐘,新的不鏽鋼內槽+攪拌盤.好漂亮.
安裝完重要時刻就是測試.......測試完成......所有過程完全OK~!
至於原廠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沒話說.非常完美~!凡事跟客戶說明原因及費用.佛心來的~!50歲左右....吳師父~!謝謝你~!
重點來了~!原先破裂不鏽鋼內槽我說留下燒香拜佛使用~!吳師父說OK~!可以幫他省事~!不需要載著滿街跑其他服務客戶處.
至於維修材料與工時費用,我尚未開口要求,經吳師父幫忙反應公司後,公司主動打折;維修材料與工時費用(上次有索取檢驗路途費用NTD:300-,因為攪拌盤無法拆下所以暫時不修,考慮後再通知是否繼續維修)...我廢話好像太多~!答案:維修材料與工時費用總共1100+300(退回上次檢驗路途費)=NTD:1400-~!...........................  好爽喔~!便宜喔~!

不鏽鋼內槽破裂2

不鏽鋼內槽破裂2

 不鏽鋼內槽破裂處是從上至下,剛好在圓形封接焊接面.好像不是一體成型的,只有外圍,底部好像是塑膠成型結合.

不鏽鋼內槽破裂1

不鏽鋼內槽破裂1

 不鏽鋼內槽破裂處是從上至下,剛好在圓形封接焊接面.清楚版~!太可怕了~!鳥品質~!

完修不鏽鋼內槽2

完修不鏽鋼內槽2

好漂流喔~!不鏽鋼內槽~!完全煥然一新~!

完修不鏽鋼內槽2

完修不鏽鋼內槽2

煥然一新~!

网友F:
= =..我拆過.保養清洗過無數內桶.還第一次看到從焊接處裂開的情形.只能說你運氣真好中頭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 =..我拆過.保養清洗過無數內桶.還第一次看到從焊接處裂開的情形.只能說你運氣真好中頭彩了..

因為不是一體成型,底部是塑膠的.
當初我也不相信,但是眼見為憑~!明天去買個100大樂透試試看運氣~!
這款系列洗衣機打死也不趕買了.

网友:
洗衣機買國產的三洋.國際.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