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UP220-AE 版本不同是否可替換

楼主(2013-03-03):
請問電源板 UP220-AE Rev.02 可以換 Rev.00 嗎?

网友:
何不買同版本
或原版修護

楼主:
當時有問賣家,他說可以完全替換才買的,但實際裝上測試卻不能開機,只有待機指示燈5V亮,其他電壓12V 24V ON/OFF 皆無電壓,所以才想請問各位大大這塊板子是否有版本的差異.

网友A:
電原板 是故障
跟商家 換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原板 是故障
跟商家 換一塊

了解~感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了解~感謝

所以電源板版本不同是可以共用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電源板版本不同是可以共用的嗎?

兩快都在手上
你可以比ㄧ下
就可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快都在手上
你可以比ㄧ下
就可以了解

我在找一塊來測試~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找一塊來測試~感謝!

上個圖  會有更多人 給建議喔
很多人  不知型號 可以看(圖)給建議 維修 方向喔

网友:
可以補個圖 and 測量每一點的電壓告知,這樣會有更好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