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KADA 853A BGA預熱台220V如何改成110V使用

楼主(2013-03-04):
KADA 853A BGA預熱台220V如何改成110V使用
敬請先進指導
HEATER 是220V*400W
THX

网友A:
直接從電盤拉一條專用的220v電源線吧
就像冷氣專用插座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從電盤拉一條專用的220v電源線吧
就像冷氣專用插座一樣

這樣不方便
THX

网友A:
使用昇壓變壓器 ??

网友B:
升壓變壓器要考慮功率的問題,高功率的很貴的。
我有一個 1000 瓦的,還不是隔離型的,就將近兩千元。
以樓主的問題來說,改成 110v 的很難,為什麼?因為加熱的部份一定是用 220v 的,控制電路部份大多是用變壓器來轉,但加熱部份大多是用市電,問題就比較複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樣不方便
THX

再怎麼不方便都比改110V方便。

网友D:
如果耗電量不大
可以買昇壓變壓器
改110V雖然方便
但耗電量大的話
也很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耗電量不大
可以買昇壓變壓器
改110V雖然方便

我的目的就是想找出改用110V電源的方法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怎麼不方便都比改110V方便。

有沒有改為110V的方法
如果220V*2kw的改用110V不就功率減半, 加熱時間加長?
THX

网友E:
這台有出110v.改的費用可以買一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沒有改為110V的方法
如果220V*2kw的改用110V不就功率減半, 加熱時間加長?
THX ...

我上次改大老的預熱台風槍︰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64-1-1.html

我記得它的預熱台是使用紅外線磚,如果你的也是,那紅外線磚應是使用220V,紅外線磚應該不能拆,所以你要改裝110V先要解決使用110V紅外線磚的問題,例如買110V來換。
再來是電路的問題,這個比較好解決,但要自己查線路。

网友A:
預熱台&熱風槍的電熱絲都是AC220V
就算輸入AC110V可以正常動作
產生的熱源也是不足

你要改的部分包含
控制器電源,熱風槍電熱絲,預熱電熱絲
也就是說,你只剩基本的骨架沒有變動而已
祝你改機順利&愉快,再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昇壓變壓器 ??

我的目的是如何改用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壓變壓器要考慮功率的問題,高功率的很貴的。
我有一個 1000 瓦的,還不是隔離型的,就將近兩千元。
以樓 ...

220V x 400W
改用110V會怎樣
功率減半 升溫慢 或溫度升不起來
規格是溫控100-450度C
維修更換BGA 預熱都在160-190度
應該沒問題
把電源變壓器更換成110V/220V就可以了?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改大老的預熱台風槍︰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64-1-1.html

這個所謂紅外線加溫板,  事實上也應該是電熱絲的一種, 功率僅400W, 台灣也有很多家製造廠,
使用110V預知應只有兩種情形, 升溫慢及達不到450度最高溫, 但預熱僅須最高200度C.
控溫電路一般都是12V
我準備直接上110V, 但怕12V不到, 再換變壓器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預熱台&熱風槍的電熱絲都是AC220V
就算輸入AC110V可以正常動作
產生的熱源也是不足

您說的很對
溫控是12V
問題是兩個電熱絲
400W的所謂紅外線加熱盤升溫到200度可能沒有問題
擔心熱風槍?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有出110v.改的費用可以買一台了.

只是想嘗試如何改用110V
THX

网友:
小弟不知到控制電路是哪種方式
但是如果加熱體是電熱絲
可以考慮倍壓整流
1kW以內,用昇壓變壓器
小弟覺得是可行的
網路上找個1.5K或2k來用

小弟目前使用的烙鐵就是吃220V
功率不大20/200w
所以準備200w-500w的變壓器來用
以經足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 x 400W
改用110V會怎樣
功率減半 升溫慢 或溫度升不起來

不改加熱相關部份,當然是可以,但功率是原來的四分之一,加熱的效率會變差。

補充說明一下為何是原來的四分之一。

W = E X I = E X (E / R)= E的平方 / R,阻抗不變情況之下,由於 E 是平方,所以同樣的阻抗,用 220V 時功率是 110V 的 4 倍。

舉例子說明:

假設阻抗是 100歐姆,那麼分別在 220V 及 110V 下的功率是:

220V

W = 220 X220 / 100 = 484W

110V

W = 110 X110 /100 = 121W

也就是說 220V 是 110V 的 2 倍,但由於是平方的關係,所以 2 的平方是 4。

----

溫度是功率經過一段時間累積的 “熱能”,所以加熱的效率會變差。

网友:
改用110V那功率會將近1600W喔

怎麼改呢
先把它拆了
看他裡面哪些220V的東西
通通改成110V就好了

1600W要拉一條專線到設備去了
普通家用電線會發熱

所以你還是直接拉220V吧
省時又方便

网友F:
兩個加熱線是串聯還是並聯,?
如果是串聯而且同規格可以試著改成並聯,就可以接AC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兩個加熱線是串聯還是並聯,?
如果是串聯而且同規格可以試著改成並聯,就可以接AC110V。 ...

一個紅外線220V x 400W加熱磚
一個熱風槍電熱絲220V x 20-100W?
兩個都是獨立分別使用, 也就是並聯使用
THX

楼主:
補充紅外線家熱磚以及變壓器的照片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