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求助)平板白屏無畫面!

楼主(2013-03-04):
       第一次接觸,還是嘸理頭,只好拿張求救牌

這台客戶送的,故障前是:二位小朋友在搶這台,然後掉了一下…

可開機只見白屏畫面,沒影像但有開機聲音…

量充電皆正常…

原來觸控是觸控板+顯示面板

觸控板還有玄機

回正題,現在想問先進:壞的是觸控板、還是顯示面板,或是另有其它?
                      用何法判別?

网友A:
這台上面是不是有HDMI接口,可接看看電視/電腦螢幕看看'有沒有畫面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上面是不是有HDMI接口,可接看看電視/電腦螢幕看看'有沒有畫面說?

怎沒想到有HDMI輸出!
金多謝

网友:
應該只是差PIN鬆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