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馬達轉速不同互換問題

楼主(2013-03-04):
手邊有一台飲料封口機的馬達壞了.型號為4RK25GN-A.轉速 1250/1500rpm
網拍只看到一二手良品.型號相同但轉速不同.轉速 1300/1600rpm
請問買這顆來換ok嗎?不能用的話高雄那裡有的買呢?
google好像除了那二手的以外都沒看到再單賣的.感謝!

控制板

控制板

网友:
每分鐘差那50/100rpm有關係嗎???
封口機的每個動作,都有定位開關感應
東西沒走到定位,下一個動作不會作動
況且
封個口的動作,前前後後都還不到一分鐘
差那一點點轉速,有差嗎??

网友:
可以用應該沒問題
可以鎖上就應該可以用

网友A:
馬達壞了是什麼情形?可以正轉不能反轉?還是都不會轉?
電路板確定沒壞?

网友:
減速機是和馬達各自獨立 您可以買來後再重組

网友:
轉速相差不大,可以用...要確認固定孔跟轉軸形狀規格相同.

网友:
上吧!
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壞了是什麼情形?可以正轉不能反轉?還是都不會轉?
電路板確定沒壞? ...

馬達上的3條線紅.白.黑
量R.W和R.B的阻抗
量W.B的阻抗
不知道正不正常.電路板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壞.錯誤碼是顯示上鏌馬達上升故障
那拆下的馬達可以直接接110v電源測試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上的3條線紅.白.黑

量R.W和R.B的阻抗

可以接AC110v測試,看會不會正反轉。

网友B:
轉速差異不大可以用    前面的減速機構型號一定要一樣

這棵是東力的    你也可以換 日本東方的   更耐用  二手的也可以  聽說用不壞  還在試驗中

把舊的帶去核對

你說馬達不動   通常封口機 都是前面的減速機構壞掉
你可以把前面減速機構分離再通電試試
接法像原本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轉速差異不大可以用    前面的減速機構型號一定要一樣

這棵是東力的    你也可以換 日本東方的   更耐用   ...

接AC110v測試馬達不會動了
照片是我這台的減速機構型號4GN-75
找到網拍的馬達型號一樣.減速機構型號是4GN-36
那我買這一台拆馬達來用就可以了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19022039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AC110v測試馬達不會動了
照片是我這台的減速機構型號4GN-75
找到網拍的馬達型號一樣.減速機構型號是4GN ...

RE: 接AC110v測試馬達不會動了.....AC110v有經過11帖的微動開關嗎?

馬達有燒焦異味嗎?

接AC110v時有電流激磁聲嗎?

用打火方式送AC110v有火花(吃電)嗎?

有以上(吃電)跡像移除減速機檢查起動電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AC110v測試馬達不會動了
照片是我這台的減速機構型號4GN-75
找到網拍的馬達型號一樣.減速機構型號是4GN ...

你用110V 測試時有接電容嗎?有移除減速機構嗎?

如果還不動,建議馬達及減速機都要換了!!

前提之下!!你的控制電路的主機板要正常的!!

看有沒有認識的同行,跟他們來借測一下,比較保險!

順道說一下  東力新的一組  大約2K-2.5K左右

我也有去露天看看 你看到的應該是這張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 接AC110v測試馬達不會動了.....AC110v有經過11帖的微動開關嗎?

馬達有燒焦異味嗎?

RE: 接AC110v測試馬達不會動了.....AC110v有經過11帖的微動開關嗎?沒有.馬達已拆下

馬達有燒焦異味嗎?沒有

接AC110v時有電流激磁聲嗎?沒有

用打火方式送AC110v有火花(吃電)嗎?沒有

有以上(吃電)跡像移除減速機檢查起動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110V 測試時有接電容嗎?有移除減速機構嗎?

如果還不動,建議馬達及減速機都要換了!!

有接電容.有移除減速機構
我不是職業維修的.這一台是我姐開店向二手商買的
當時在店裡只有試開機有電就買了
回來要用卻不能封膜.告知店家就不認帳了.修理要7.8仟
拿回來我試就不動了.買二手貨真的要小心

這樣接對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接電容.有移除減速機構
我不是職業維修的.這一台是我姐開店向二手商買的
當時在店裡只有試開機有電就買 ...

馬達有束心嗎?用手轉轉看!

這樣接對嗎? 對..但是接 AC110v 有電來嗎?..要量!

由14帖檢測得知不吃電..1.確認外接電源? 2.或又是溫度保險絲問題!

再次檢查不接電,電容拔掉任一腳,用R*2K量程,量一下 紅白. 紅黃. 黃白 .的阻值?....(用dd檔量,看似正常)!

換一顆起動電容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接電容.有移除減速機構
我不是職業維修的.這一台是我姐開店向二手商買的
當時在店裡只有試開機有電就買 ...

買二手的,真的要小心,真的就得看運氣~~
買二手時需要多少錢?
如果只是馬達壞掉,自己修就應該有修的價值!

給別人修  應該可以再買台中古的  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有束心嗎?用手轉轉看!

這樣接對嗎? 對..但是接 AC110v 有電來嗎?..要量!

馬達有束心嗎?用手轉轉看!---用手轉會動

這樣接對嗎? 對..但是接 AC110v 有電來嗎?..要量!---我是直接接插頭到牆壁插座

黃白阻值

紅黃阻值

紅白阻值

啟動電容機台上還有一個4uf-250v可以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二手的,真的要小心,真的就得看運氣~~
買二手時需要多少錢?
如果只是馬達壞掉,自己修就應該有修的價 ...

二手買了7000.壞了還要花7.8仟修理
等於要1萬4.5都可以買一台新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馬達有束心嗎?用手轉轉看!---用手轉會動

這樣接對嗎? 對..但是接 AC110v 有電來嗎?..要量!---我是直接接 ...

馬達阻值正常,故障還是偏向於電源未加入,你的電源插頭看起來好像黑黑的氧化很嚴重的樣子!是不是你的電源線有問題?量一下是多少電壓加入15帖馬達紅黃接點!

1帖銘牌標示起動電容為8μf ,15帖起動電容實際為12μf , 4μf 太小了!不過可以用手輔助啟動看看!

有電容表嗎?還是指針表..可以量一下電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買了7000.壞了還要花7.8仟修理
等於要1萬4.5都可以買一台新的了

對阿~真是太黑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接電容.有移除減速機構
我不是職業維修的.這一台是我姐開店向二手商買的
當時在店裡只有試開機有電就買 ...

電源端子接線看不太清楚 有沒有接錯  (黃白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阻值正常,故障還是偏向於電源未加入,你的電源插頭看起來好像黑黑的氧化很嚴重的樣子!是不是你的電 ...

lkkseemi大真厲害.真的是電源線有問題.
一直陷入"馬達壞了"的迴圈中.我把插頭用銼刀刮一刮再試就會動了.
不過馬達沒壞代表後續問題更複雜了
減速機構或控制板.線材有些地方脫皮先處理一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真厲害.真的是電源線有問題.
一直陷入"馬達壞了"的迴圈中.我把插頭用銼刀刮一刮再試就會動了.

馬達接回 ,注意原先的正反轉!
減速機構接回馬達,注意兩者契合度!

加油你可以的! 祝早日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