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調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3-03-04):
可調電源供應器維修
目前這台的狀況是電壓只能調到十伏特就上不去了

所以貼上來 請站上大大指點一下 這拆開看好像很簡單的迴路(如果有電路圖就好了)

中間IC 編號 CA723CE  小弟有從廢板拆MC1723CPIC替換也是一樣只能調到10V就上不去了

小弟有量電晶體好像沒有問題(不知道是不是內傷)

小弟學習中 各位大大指點n_166|

网友:
電路板上的 IC,應該是 723 吧,這個 IC 不難買,價格也很便宜,買一個換下。

网友:
其實 723 這個 IC 的 PDF 說明檔可以找得到,你這台的電路都是繞著這個 IC 在跑,所以你可找一下 PDF 檔,看一下就了解這台的電路了。

网友:
一般都是可變電阻不量
量一下

网友:
這款PS無短路保護,修過電壓無法調升,當時是更換3055 OK~
PCA金手指擦試看看,測量VCC大電容電壓,沒幾顆零件很好查修

最近修一台PS電壓只能調升約2V,更換723 OK~

网友:
這一台應該不難修復!!!....查一下723右方的電晶體......

正常狀態下...調到15V時....繼電器會導通

楼主:
723 ic 容易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723 ic 容易壞嗎???

個人經驗 ,第一容易壞是 2N3055, 再來就是 723 了.

當然這不能打死一船人, 只是個人的一些小心得 ^_^

楼主:
謝謝大大指點 小弟買零件中再回來與大大們回報

网友:
圖檔有點大,所以放在個人網頁空間

网友:
我上次把所有電晶體換掉就OK了~好像是用 2N2907 代換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723 ic 容易壞嗎???

723這個IC要看電路的設計,設計得好是不如容易壞的,我很久以前都買市售的套件來玩,電路裡還有短路保護,正常使用下.從來沒壞過,只有在自己更改原先的設計,在提高輸出電壓時,不小心把它給燒了.

楼主:
winrar070 大大 這是工業電子丙級的題目喔
怎麼和我現在查的不一樣阿n_146|

网友:
N年前的題目
現在工業電子丙級題目有改過
那顆Q1( PN2222A)換成2SC1384或同規格晶體
小弟掛過一次,更換後就沒掛過了
後來不敷使用,就拆機了

网友:
工業電子丙級這個電源設計不是很好,電晶體很容易擊穿,不是UA723 IC壞就是壞電晶體PN2222和2N3055,這電源只要先接設備再啟動有高機率壞PN2222和2N3055,所以只能開好電源再接其他設備。

附件功能好像無法使用,就傳這幾張可以參考就好。
工業電子丙級電路圖
剛剛才發現圖有人貼了。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 但剛剛小弟已燒毀五顆ca723

PN2222  小弟用c9013代替 也會燒ca723??? 為啥

電晶壞掉 用三用電表量測不出來嗎???
小弟我用指針式三用電表量測轉x10歐姆擋  都沒有擊穿阿
會什麼還是只能調壓到1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 但剛剛小弟已燒毀五顆ca723

PN2222 燒了,也就是 CE 極短路了,那麼大量的電流流到 ua723 的 2 pin,這個 PIN 是接 ua723 內部的一個電晶體,所以就給它燒了。

楼主:
PN2222 小弟有量測是ok~  沒有問題
用c9013 換過也是燒毀?????

楼主:
感謝為大大指導
        小弟發現這電路設計不良~
小弟想要用這台機殼改裝新的可調電源供應器,想增加可調電流電路

有大大可以提供電路圖的嗎???

功能: 將電源正負短路   調電流的電路

有參考了站上相關資料,小弟不明白以下網址的電路調整電流時是將正負輸出短路調整嗎???
電流調整時 電流錶是如何顯示數值  (電路霧煞煞n_152|)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ost/ee/AdjEIPowerLm317Lm337.htm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9%9B%BB%E8%B7%AF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為大大指導
        小弟發現這電路設計不良~
小弟想要用這台機殼改裝新的可調電源供應器,想增加可 ...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24-1-4.html

參考看看買套件回來改
費心點就自己畫一畫板也不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為大大指導
        小弟發現這電路設計不良~
小弟想要用這台機殼改裝新的可調電源供應器,想增加可 ...

LM317好!!簡單又好用n_125|
+2N3055跟0.5毆母功率電阻就可以直接擴流了
我的自製電源供應器就是用他做不過我有給他加油添醋      (好讓他更耐炸n_048|

電流調整時 電流錶是如何顯示數值
就跟你調電壓一樣阿
轉大它的偏幅就大
轉小它的偏幅救小

楼主:
真的好厲害啊

网友A:
DIY電源我也搞過,用LM333K+LM350K可以到正負3A輸出,小電壓時電流較小,但也夠用了。後來還是乖乖買一台可程式化電源供應器,好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電源我也搞過,用LM333K+LM350K可以到正負3A輸出,小電壓時電流較小,但也夠用了。後來還是乖乖買一台可 ...

可程式n_054|

好用在哪

网友A:
主要是全數位化控制精度高,可到10mv與1ma解析度。我是買二手茂迪LPS-305,還算好用。

网友:
修好了嗎n_0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全數位化控制精度高,可到10mv與1ma解析度。我是買二手茂迪LPS-305,還算好用。 ...

這台真的不錯用
可以自己做歸零
要多少電壓.電流直接設定既可
很耐用

网友:
二手貨有時需要校正才會準確,請準備至少有5位半以上的電表。

楼主:
小弟搞好了

小弟搞好了~~

         小弟在朋友家發現了這台兄弟機,馬上借來瞧瞧看是哪裡錯了 發現與電路的R1 不同
OK的機種R1 電阻是3K  而小弟板上的卻是1K  就換了一下電阻就OK了~~
就一個電阻前人接錯了就燒會6顆 ua723 IC 真是換來 細心 與耐心

以下小弟是比照OK的機種 發現R21  他也是接3K 而小弟也更著接4.5K電阻(因小弟手上沒3K)

   終於OK~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及提供電路圖  謝謝照顧~

小弟還有一個不明白,就是當電源短路時  電路是怎樣保護的阿

有大大可以指點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搞好了~~

         小弟在朋友家發現了這台兄弟機,馬上借來瞧瞧看是哪裡錯了 發現與電路的R1 不同

R1跟燒ua723的兇手不相干

楼主:
此電源供應器是小弟去資源回收 拿的
   R1原本是 1K  小弟把它換成3K 就好了   真的

接下來更換的零件 只有可變電阻 (接觸怪怪的)
難道是可變電阻損壞導致 UA723燒毀

小弟還有一個不明白,就是當電源短路時  電路是怎樣保護的阿
有大大可以指點一下嗎???

目前小弟想外加控制電流電路,所以引用底下電路

擷取這部分 控制電流 不知道可不可以
哀~為了修好這電源花了好多摳摳

希望大大可以幫小弟看一下電路  不知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
這電路比較市售 50V/3A 套件好的地方在於低電壓高輸出電流時的熱消耗比較低,
15 V 的 Relay 切換變壓器繞組的作法在低價電源套件並不多見,
LM723 的獨立供電也是一絕,
有潛力變得更好的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電源供應器是小弟去資源回收 拿的
   R1原本是 1K  小弟把它換成3K 就好了   真的

剛剛看一下DATA
UA723的
第13支腳相當於2SA684的C腳
第2支腳相當於2SA684的B腳
第3支腳相當於2SA684的E腳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
當實際就不知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電源供應器是小弟去資源回收 拿的
   R1原本是 1K  小弟把它換成3K 就好了   真的

電流取樣電阻

网友:
好懷念那顆2N3055喔....那是我這輩子碰過的第一顆功率晶體!

楼主:
大大是江小弟想加的電路串到這電阻上即可嗎

网友:
這好像是丙級的套件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