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SONY CFS-W401S 手提收錄音機滑動電位計

楼主(2013-03-04):
這是款款動人阿姨的嫁妝,希望能修妥
診狀:有電源,收音機無聲、卡帶不轉、AUX音源無放大

看到碑文的標示,代表這台年紀比我大

拆檢:
1. 四條皮帶融化,所有開關接點氧化
2. 六顆滑動電位計(音量X1,等化器X5),全部陣亡

阿姨~ 哩ㄟ嫁妝壞了了,修理袂合啦~
那頭傳來甜美的聲音:姨有整套交響樂卡帶,錢不是問題,請您盡量換!

有了信心做後盾,取出雙卡,母板清潔,目視檢查還不錯!

移除變壓器及電源板,取出母板

所有接點三百六十度浸潤99%酒精、扳動、沖除

滑動6P電位計嘗試除垢清潔

填焊後,阻值仍然回天乏術

兩種20K,與原件3/3接腳位置不同

測量電位計在PCA應有高度

跨線支撐,2/4腳電位計成功取代

相對更換雙卡皮帶,就顯得容易

正反轉開關板只有靠兩顆螺絲定位(無定位銷),要注意!

通電運轉,旋轉軸注入新品機油,自動換面測試調整

組合後,收音機、卡帶、AUX功能恢復,等化器尚缺20K滑動電位計5PCS,哪裡可買?

多唸~阿彌陀佛! 佛祖會保佑

SIMON1016 於2013-03-08 21:04 編輯加註: [已解決]  参考 16#

网友A:
P大.....看到碑文的標示,代表這台年紀比您大???....怎麼看不到製造日期呢???

上禮拜....資源回收的阿伯也拿一台古早牌收錄音機....也是滑動電位計失效!!!.....

想改裝可變電阻..但是空間不夠..最後就給它銲上2個電阻(固定音量)........阿伯就暫時這麼用了.......

這種滑動可變電阻可能難找了.......P大.....如果有找到的話....麻煩通知小弟一聲!!!!....

南部鄉下老一輩的都比較懷舊......用久了有感情.....都捨不得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大.....看到碑文的標示,代表這台年紀比您大???....怎麼看不到製造日期呢???

上禮拜....資源回收的阿伯也 ...

大概是指有短波收音機SW1SW2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指有短波收音機SW1SW2 吧!

這個我倒是沒有給它注意到!!!!.....

我也沒有玩過短波收音機!!!!...

网友C:
提供一些我個人的經驗.1.VR上露天有很多.腳的位置不同要鑽孔或接線.2.按鍵開關用針筒住注入清潔會好不會完全.在錢不是問題的前提下我會全部拆解清理.3.REC開關要拆解清理不然兩邊聲音會不平衡.4.收音機波段開關要拆解清理AM及sw才收的到.很費工.整個弄好要超過半天的時間.錄音帶放久會發霉.我都建議客戶直接燒成CD片可以保存10年以上.當然費用另計.報告完畢.

网友D:
建議燒CD並建立數位檔
這樣將 來CD播放器淘汰時
還有數位檔可用

网友:
呵呵  阿姨聽的不只是整套交響樂卡帶   而是人生
卡帶再怎麼變調  過往的人生依然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大.....看到碑文的標示,代表這台年紀比您大???....怎麼看不到製造日期呢???

上禮拜....資源回收的阿伯也 ...

碑文標示1605年~ 呵呵!我看到走眼囉
現在修理的小家電,好久沒見到灌模的產品標示
阿SIR當義工免費服務,怎不鑽孔加裝旋鈕電位計捏!偷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指有短波收音機SW1SW2 吧!

SIMON兄有夠眼尖,
對喔!不知從哪一年開始
收音機已經沒有2.3~22MHZ SW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一些我個人的經驗.1.VR上露天有很多.腳的位置不同要鑽孔或接線.2.按鍵開關用針筒住注入清潔會好不會完 ...

petrel 兄真是維修達人,狠腳色唷~
這台待料停工,露拍只找到一款100K 一顆45
感恩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燒CD並建立數位檔
這樣將 來CD播放器淘汰時
還有數位檔可用

維修一半的節骨眼,這個.....這個.....CD檔不能提啦!
阿姨要是變臉......

网友:
引用 楼主:
碑文標示1605~ 呵呵!我看到走眼囉
現在修理的小家電,好久沒見到灌模的產品標示
阿SIR當義工免費服務, ...

噓!!!!!.......小聲一點.......

被阿伯聽到的話......會跑回來給我罵!!!!!..........

猴死嬰啊.......欺侮阿伯啊不識字!!!........

网友E:
這個不知道可不可以代用:
T-MEC 20K 滑動式 VR 可變電阻 可調電阻 微調電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223098880

RAMSA 良品 滑動式VR 可變電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161643403
內容有說他是20KΩ的

如果覺得不行,小弟再去淘寶淘看看!
盡力支持爆米花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不知道可不可以代用:
T-MEC 20K 滑動式 VR 可變電阻 可調電阻 微調電阻
http://goods.ruten.com.tw/it ...

謝謝fat大提供資訊,感恩!
T-MEC 20K 是單音。RAMSA 可能可代用,基座四腳是固定,困難度很高,會考慮~
掏寶不用啦!還要過鹹水游過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fat大提供資訊,感恩!
T-MEC 20K 是單音。RAMSA 可能可代用,基座四腳是固定,困難度很高,會考慮~

爆米花兄,
來:
http://s.taobao.com/search?sourc ... d=staobaoz_20130307

看到有合用的,不用怕,
我想辦法幫你弄回來,
費用再跟阿姊請就行了!

情感的保留,無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爆米花兄,
來:
http://s.taobao.com/search?source=haiwaigou&haiwaifrom=1&q=%BB%AC%B6%AF+%B5%E7%CE% ...

我阿姊住美國,請不到款滴
阿姨的滑動電阻已搞定,THK~
零脂兄,你開出阿姊條件
下回我可以幫忙刻意缺件求助,讓你處理

右邊黑色為 ALPS 22K ,麻煩版主更正標題"已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阿姊住美國,請不到款滴
阿姨的滑動電阻已搞定,THK~
零脂兄,你開出阿姊條件

ALPS 的好東西,  請教是在何處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阿姊住美國,請不到款滴
阿姨的滑動電阻已搞定,THK~
零脂兄,你開出阿姊條件

找到件就好了,
感謝a471兄借我的簽名檔,
第七、八、九恨啊!
所以能幫忙的就盡量啦!

另外,可能是我比較習慣稱呼比我年長的女性為「姊」了,不論年紀大多少!
所以,可能有點誤會啦!
因為,基本上嘴巴甜一點,她們聽到心情好,對我也會好一點的啦!
下次爆米花兄,可以試試,說不定可能會多收點維護費養家,或是有小禮物喔!

嗯,基本上,零脂在我身上找不到,我是胖零,大大的一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petrel 兄真是維修達人,狠腳色唷~
這台待料停工,露拍只找到一款100K 一顆45
感恩指導~ ...

鳳山吉興有賣很多奇奇怪怪的VR.可以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