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EP43-DS3L 不觸發維修

楼主(2013-03-04):
不觸發 需摸經振 就觸發..按照經驗
更換32無效用波波 可以看到波形 但是無法觸發
也是摸晶振  就觸發
那可能是 橋壞囉.

网友:
真的幹橋了

网友:
好利害~~~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換橋就是

网友:
夭壽~~我那張p35也是不觸發的說~~

网友:
注意~~職業級維修方式操作,業餘者看看就好......

ㄟ~~老大賣我一片吧

网友A:
請問可愛大,那顆32k用示波器看有波形,是代表io正常,有發訊號給南橋嗎?

网友:
這片板我手邊也有2片,也再等82801Jib的板來殺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可愛大,那顆32k用示波器看有波形,是代表io正常,有發訊號給南橋嗎?

那是南僑用的跟io沒有關係

网友:
為什麼橋壞了,摸晶振卻可觸發????

网友:
專業級修理學習學習,恭喜完修

网友:
請教可愛大~~一般這南僑是用0.6的球嗎?那您植球是用直接加熱鋼網(小片)還是用植株台(大片鋼網)呢?最近練習到快發瘋啦~~

网友:
謝謝~~那再請教您一般熱風槍大概是用幾度才不會做死晶片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個南橋手摸感覺還蠻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