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12V Adapter無電壓輸出維修實例

楼主(2013-03-04):
很久沒發維修實例了,這是一台螢幕的12V POWER,有一天螢幕沒畫面了,螢幕燈也沒亮,直覺是POWER出問題 ,果然POWER沒輸出,燈也不亮, 影像0227 (中型).jpg 拆開看看電容已經爆掉了,想說換掉就好了,結果不行一樣沒輸出, 影像0230 (中型).jpg

無電壓

無電壓
這下就麻煩了,可能要問論壇上有經驗的大大了,想一想修POWER也不是很難,只是比較花時間,大電容有電壓155V,MOS P4NK60ZFP拆下來量也正常,線圈會壞嗎?有可能,但是只爆電容會壞線圈機率就不大,於是東量西量量,看到一顆C3電容 100uF 25V,會不會這顆電容有問題呢?因為它是回授用的,拆下來量看看,果真是它,

故障電容

故障電容
容值剩不到一半

100uf只剩46uf

100uf只剩46uf
再裝回去上電試試,POWER燈亮了

燈亮了

燈亮了
有輸出了

有12V了

有12V了
第一次把Adapter 修好真是開心,螢幕又可用了,我就不用再買Adapter了,手上還有一台電腦power有5VSB無法啟動,還要再加把勁了 !謝謝收看!

楼主:
再麻煩版大幫我移到維修實例區,謝謝!

网友:
那顆是PWM IC用的電源電容

楼主:
謝謝狼大指正,不過會壞這顆電容還真奇怪!

网友:
我也曾遇過電源供應器半殘,導致外接式硬碟不定時跳針。慘的是用三用電表量電壓都正常,直到接上負載與示波器才能看到問題點,我想一般人可能就直接換硬碟了。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恭喜維修成功。

网友:
螢幕使用外接式電源,時辰到了自然就掛了
遇到一些搞怪的電源接頭,能修好是最好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