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A-MA790FX-DS5各電壓有到但不跑碼想重刷BIOS求助

楼主(2013-03-04):
技嘉GA-MA790FX-DS5各電壓有到但不跑碼想重刷BIOS求助
我的除錯卡如果主機板正常燈號會全亮跑碼CLK會1閃1閃
但是目前CLK恆亮所以想重刷BIOS試試但問題是此塊主板
BIOS會是那一顆所以來此求助。
謝謝!!

网友A:
圖-2 右邊打顏色點的ic就是bios,只是不知哪個主哪個備用,我習慣一起刷,我曾遇過這類較高階的板 1.刷bios就ok 2.復位燈持續閃爍 更換北橋供電ic就ok.....給你參考參考囉~~

网友B:
U196為主bios,U197為備份bios。比較建議兩顆一起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2 右邊打顏色點的ic就是bios,只是不知哪個主哪個備用,我習慣一起刷,我曾遇過這類較高階的板 1.刷bios就o ...

了解因為剛開始接觸BIOS這類維修所以問題多了一點請見量
接下請教2個問題
第1個問題:主要跟備用都需燒同一祖程式嗎??
第二個問題:我下載的程式不知道對不對請看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96為主bios,U197為備份bios。比較建議兩顆一起刷

了解謝謝回答

网友:
刷ma79xds5.f1這個

网友C:
你有IC燒錄器嗎?!!!
你不跑碼我猜你現在也應該是不能開機吧?~~~
不能開機你就不能用你抓到的程式來燒喔

只能用IC燒錄器,把IC拆下來,讀取目錄中ma79xds5.f1來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IC燒錄器嗎?!!!
你不跑碼我猜你現在也應該是不能開機吧?~~~
不能開機你就不能用你抓到的程式來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851888414&
明天這台就飛來了
先問起來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因為剛開始接觸BIOS這類維修所以問題多了一點請見量
接下請教2個問題
第1個問題:主要跟備用都需燒同 ...

我也是用這台編程器耶~~使用上如果有啥問題可以問我,建議搭配這軟體 AppLocale 用簡體去開,這樣才不會是亂碼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這台編程器耶~~使用上如果有啥問題可以問我,建議搭配這軟體 AppLocale 用簡體去開,這樣才不會是 ...

是阿我之前開這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43442-1-1.html
最後訂了這台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這台編程器耶~~使用上如果有啥問題可以問我,建議搭配這軟體 AppLocale 用簡體去開,這樣才不會是 ...

目前況還沒刷BIOS再測量電壓時紅棒觸到電池盒正極突然就開機了
但關掉電源在開還是無法開機。
不知道還要重刷BIOS嗎??

如要刷BIOS應該要選那一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況還沒刷BIOS再測量電壓時紅棒觸到電池盒正極突然就開機了
但關掉電源在開還是無法開機。
不知道還要 ...

有出現圖-2,那應該可能強制開機是ok的~~有能是開機電路有問題,就不知跟南橋和io是否有關連囉~~出現開機畫面,應該就不用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出現圖-2,那應該可能強制開機是ok的~~有能是開機電路有問題,就不知跟南橋和io是否有關連囉~~出現開機畫 ...

今天用那招已經不管用了我想應該不是觸發開機的
請問你說的強制開機的使用方法

网友:
atx 24pin電源插槽,找個聶子將綠線及黑線短接,試試看吧.......我印象中出現圖-2應該是主bios有異常,備用bios複製過去(我猜的......)

网友D:
試著多開幾次,然後在能開機時,保存設定後加個電池再開看看?
我手邊好像有一塊AM2的空置板子開機也是很怪,不過我也一直抓不到問題
印像中也是會開不起來,幾次後能開機,也是跳last known good state
能跳這個的話,在當次不斷電源重開就都能開機,我個人是猜測可能是板子的bios
抓取cpu的頻率上可能有錯亂,因為技嘉940的板子想支援的CPU型號太多了,AM2/AM2+/AM3

网友:
有可能南橋RTC供電不正常。
RTC無法作動,就算開機起來,也是無法reset,故無法跑碼。

网友:
780 晶片組我遇到的幾乎是北橋空焊

可以把散熱模組拆下 用吹風機或熱風槍吹一吹 開機的機率極高0.0

根絕就是重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試著多開幾次,然後在能開機時,保存設定後加個電池再開看看?
我手邊好像有一塊AM2的空置板子開機也是很怪,不 ...

AM2不是只有抓取頻率上的問題,再不同CPU身上還會發生能夠抓取的記憶體量差異,還有偵測記憶體時也是有點問題,CPU頻率上抓取的問題,是可以藉由更新BIOS來解決,新版的支援更多CPU,也比較不會出錯,不過記憶體抓取就比較無解,因為記憶體控制器在CPU身上,我就試過AM2的4400+去抓記憶體只要超過3隻就是自動降頻,而如果換成Phenom 8450這顆則是只要第三隻記憶體插上必定抓不到,兩隻則是看運氣,只要抓到怎用都是正常,如果只裝一隻怎樣都不會抓不到,有時是滿怪的問題,不過目前intel 1155腳位的低階CPU幾乎都改成只支援2隻記憶體了,記憶體這東西感覺就是一隻最穩定,多隻就是會出一些怪問題,不過不同設計有時也是有差異的。

他這塊板子BIOS壞掉機率極低,有雙BIOS,一顆有問題還有另一顆,可以用來回存開機,問題應該在其他地方,目前主機板壽命似乎因為BGA的錫用料,壽命都不長,要長都要特別作好散熱,不過主機板便宜,也不能說他做的不好,新架構的CPU真的進步不少,光是最近出的IVY小綿羊G1610的HD2500,應付大多數遊戲都算夠力了,速度也算快,內顯已經差不多比的上獨顯9500GT的速度了,可見硬體進步速度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AM2不是只有抓取頻率上的問題,再不同CPU身上還會發生能夠抓取的記憶體量差異,還有偵測記憶體時也是有點 ...

謝謝大家提供那麼多資訊
目前狀況一樣找不到問題點
不過有個疑點就是觸發pw排針電源會起動就是不開機
想用長觸pw排針的方式來關掉電源無法動作
REST也是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那麼多資訊
目前狀況一樣找不到問題點
不過有個疑點就是觸發pw排針電源會起動就是不開機

請問您有試過強壓北橋會跑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有試過強壓北橋會跑碼嗎?

南北橋都試過一樣不跑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南北橋都試過一樣不跑碼

有很用力壓嗎?這要用吃奶的力量然後整個人站起身來,用手使命的往下壓才有效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很用力壓嗎?這要用吃奶的力量然後整個人站起身來,用手使命的往下壓才有效吆~ ...

請教 j 大對於晶片空焊的板子你會如何處理呢? 加焊? 重植? 換晶片?還是當廢板處理?我是加焊撐著用......

网友F:
加焊能用多久只能看運氣。如果板子本身覺得還有價值修,那根本解決之道當然是換新晶片...
考慮費用問題,至少也得重新植球,用得比較久點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加焊能用多久只能看運氣。如果板子本身覺得還有價值修,那根本解決之道當然是換新晶片...
考慮費用問題,至 ...

小弟最近摸到幾張am2 整合橋的板,都是空焊,結果沒風扇就算了,散熱片還超小一塊,老覺得這些大廠根本就是故意設計成這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很用力壓嗎?這要用吃奶的力量然後整個人站起身來,用手使命的往下壓才有效吆~ ...

報告沒效喔一樣不跑碼
無法用PW強制關機有關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最近摸到幾張am2 整合橋的板,都是空焊,結果沒風扇就算了,散熱片還超小一塊,老覺得這些大廠根本就是故 ...

進度緩慢邊工作邊玩電子
目前刷bios無效
想學此篇換IO跟開機晶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24001-1-1.html
所以有2個問題
1.這塊板子的開機晶片會是那顆
2.下圖IO這樣可以互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進度緩慢邊工作邊玩電子
目前刷bios無效
想學此篇換IO跟開機晶片

印象中好像不行,紅框內就有顯示是技嘉專用的 io ~~小弟焊功比較差,一般都會留到最後才換 io,很容易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像不行,紅框內就有顯示是技嘉專用的 io ~~小弟焊功比較差,一般都會留到最後才換 io,很容易失敗.. ...

http://bbs.pigoo.com/thread-18287-1-1.html
因為我逛到這篇6樓大大有貼圖解
我畫的框框裡好像是製造日期跟批號所以覺得好像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18287-1-1.html
因為我逛到這篇6樓大大有貼圖解
我畫的框框裡好像是製造日 ...

您好~~近期我也有摸到ga-ma7 系列的板,我發覺好像有共通的情況,就是測開機如果有有插除錯卡,會影響開機,以前我就有發生,但我以為是錯覺,直到最近又遇到同樣情形,除錯卡會影響硬體~~您試著將喇叭接上去,不插除錯卡,開機看看,有無嗶嗶聲~~

楼主:
好壓~有空再試試
現在都再玩液晶_哈哈
目前懷疑的有晶振_IO_開機管理IC
只是開機晶片還不知道是那一顆
謝謝提供資訊喔

网友G(2013-04-19):
我有一片跟你很像的板子請問大大...你是從那取得IC能夠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片跟你很像的板子請問大大...你是從那取得IC能夠換的...???!!

找廢板呀
不過目前都還沒去動
因為還不知道是哪一個是管開機的ic

网友:
請問你PWM IC 下面的3顆電感有電嗎?!
因為我的板子上CPU就短路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