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種電源板有先進看過嗎?已完修

楼主(2013-03-04):
第一次遇到這種電源板﹝TL-3009FM﹞東元的液晶電視  問題是無電壓輸出

查過條件如下:12V的範圍
1、154V OK
2、SG6841S 工作電壓有 14V
3、SG6841S 已換新
4、MOS FET 已換新
5、TL431 已換新
6、光偶 已換新
7、其他12V的範圍內電阻、容還 OK

查不出是哪邊出問題?

更正

陷阱處:上面的G與下面的G是不通的,因此回授電壓一直跳,
導致6841無法啟動,透過PIN線與機殼固定而導通,回授正常待機
12V就出來了【挖咧!感、感、感、感動】,而長時間不穩6841罷工
換新即OK

啟動POWER後原想應正常,但電壓還是沒出來,那我就繼續查下去
工作電源到3843時是0,BINGO 二話不說換掉,哇!一陣快感,
出來了,完修,怪!不是24V嗎?怎麼是12V的,唉!正常就好。

网友:
老機,機老,27 …30東元有用

网友A:
其實修電源版
拿到板子先確認5VS有沒有>有的話POWER腳跟5VS並一顆1K歐姆電阻讓她啟動>看12V24V有無輸出

先確認300V-398V有沒有>如沒有查300迴路>如果有>換查12V24V有無輸出

沒輸出就查12V24V摁盪迴路

先確認IC VCC有沒有到位 如有道為量測震盪波形對不對

基本上不難查跑一下線路就知道怎查了其實每塊電源版都大同小異

現在電源高壓版查法也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修電源版
拿到板子先確認5VS有沒有>有的話POWER腳跟5VS並一顆1K歐姆電阻讓她啟動>看12V24V有無輸出

此板只有 12vs power 24v 如圖

网友:
看到你完修了~^^恭喜~~常常查IC的DATA很好維修的^^

查到後來很多IC一看就知道VCC跟DRIVE腳啟動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