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博世BOSCH IXO 3.6V鋰電池起子機充電問題解決實例
火..

楼主(2013-03-05):
這幾支博世BOSCH IXO 3.6V鋰電池起子機.是跟臺灣相當有名的維修網站~痞酷維修網站長買的.其實還有兩支未入鏡.(順便打個廣告.各位如果對維修方面有興趣.也可以到這逛逛.我也會不定時在痞酷網http://bbs.pigoo.com/出沒)
說真的BOSCH出品的機器確實好用.只可惜這批起子機沒有附配件.當然充電問題就得設法解決了.

BOSCH IXO起子機外觀.

看這充電接點應是使用專用充電座充電.
我有幾個別種廠牌的3.6V起子機充電座.可惜規格大小都沒有符合.無法使用.

準備兩條不用的電線和一個DC插座.

再找到了一顆沒用的9V變壓器.

把電線焊上DC插座.

正.負電一定要分清楚.
如圖中我找到這顆是反向電壓變壓器.
通常變壓器接頭.中間為正電.外圍為負電.(變壓器上一般都會有標示)
但是我這顆是反向電壓.所以剛好相反.

直接把充電插座焊接在充電接點上.
正負接點也要先測量清楚.
如圖中白線處為正極.綠線處為負極.

上電測試.綠色加油燈亮起.開始充電.
如正負極接反則不會亮.
等到它充電完畢.綠色加油燈則會熄滅.

後來覺得.多這一條尾巴實在不太美觀.有失BOSCH大名.
改接上兩個鱷魚夾.充電時夾上即可.

像這樣.

如此就有便宜又好用的起子機可以使用了.
順便一提.聽說這鋰電池.不使用可以待機一年.電力不會流失.
一年後我再來公佈標準答案.謝謝各位.

网友A:
如果還可以變速與調整扭力就更好了(喂~要求太多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還可以變速與調整扭力就更好了(喂~要求太多了喔~)

這一台外面有賣專門轉接頭可以解決.

网友B:
"不使用可以待機一年.電力不會流失."
好像沒那麼神,記得一般鋰電池是一年不使用,電力還有8~90%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使用可以待機一年.電力不會流失."
好像沒那麼神,記得一般鋰電池是一年不使用,電力還有8~90%的樣子。 ...

我試試看.明年再告訴您.

网友C:
真不愧是逍遙大大,看起來專業多了,我看wish只夾了兩條線在上面充電..........

网友D:
有個問題請教. 此起子機是3.6V電池, 用9V變壓器充會不會有問題? 還是只要比3.6V高的變壓器都可以(例如19V變壓器)?

网友E:
gkjnn 安安:

想請教一下,為何要用 9V 來充呢?

另外,不曉得裏面的 18650 鋰電池,規格是多少的?

THKS..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真不愧是逍遙大大,看起來專業多了,我看wish只夾了兩條線在上面充電.......... ...

烏骨雞學姐.....這就要怪您了!!!!....

您太久沒給老大充電了......讓老大都跑到外面找咩咩充電!!!!....

有空把那兩條線夾在耳朵.......充充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烏骨雞學姐.....這就要怪您了!!!!....

您太久沒給老大充電了......讓老大都跑到外面找咩咩充 ...

嗯,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個問題請教. 此起子機是3.6V電池, 用9V變壓器充會不會有問題? 還是只要比3.6V高的變壓器都可以(例如19V變 ...

正常應該要比3.6v高.大約6v~12v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gkjnn 安安:

想請教一下,為何要用 9V 來充呢?

我不是說我還有其他廠牌的3.6v鋰電池起子機.也都是用9v變壓器充電.

剛好在我一堆沒用的變壓器就找到這顆.所以就直接拿來用了.

沒有拆機.所以也不知道裡面鋰電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愧是逍遙大大,看起來專業多了,我看wish只夾了兩條線在上面充電.......... ...

老大更專業.

老大直接拿電源供應器充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說我還有其他廠牌的3.6v鋰電池起子機.也都是用9v變壓器充電.

剛好在我一堆沒用的變壓器就找到這顆 ...

這台,我有幫朋友買一台,還沒交給他。

拿回來後,我有拆了一下,它的內部是接 18650 鋰電池沒錯,但我看不懂它的規格,一般這類電池上都會有電量的標示。

另外,電鑽內有一片電路板,我猜想也是有安全的設計,如短路、恒壓、恒流 .. 等保護。

我是用電源供應器來充的,調約 6V,恒流約 400 mA,大約充了4 個小時。原本電池兩邊電壓是 3.5V。充完後(綠燈熄掉),電壓是 4.1V 左右。

這台裏面的作功真的很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我有幫朋友買一台,還沒交給他。

拿回來後,我有拆了一下,它的內部是接 18650 鋰電池沒錯,但我 ...

一般人可能不會有電源供應器.所以直接用變壓器充電是最方便的.

反正用不到的變壓器一堆.放著也是製造垃圾.

不過這支真的很耐摔.我已經摔過5.6次了.起子頭都摔斷了.本體還是沒有影響.

网友G:
剛好手上沒有這種工具 所以也跟烏姐買了一隻 利用高壓接線來改n_136|

完成品

完成品

充電線頭 以不破壞變壓器 依須求可接上其他種不同電壓充電

充電線頭 以不破壞變壓器 依須求可接上其他種不同電壓充電

挖好方型洞 並鎖上

挖好方型洞 並鎖上

完成後側面

完成後側面

將高壓接線去皮焊上

將高壓接線去皮焊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剛好手上沒有這種工具 所以也跟烏姐買了一隻 利用高壓接線來改

真聰明!唯一可惜的是高壓線的插座太長,不然的話就100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聰明!唯一可惜的是高壓線的插座太長,不然的話就100分了。

嗯 我也這樣覺得 可惜手上沒短的 不然我是打算作到內崁的方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真聰明!唯一可惜的是高壓線的插座太長,不然的話就100分了。

個人要求有點小完美 所以又給它動手改了起來 改完後 個人覺得應該有90分
因為無法縮到0.1mm以內的差距 為了保留防呆

此次改裝的重點:

1.BOSCH IXO 充電腳座2片間距與高壓線座間距不同 得先採斜再扳直 整體往內縮
EX: 這樣焊鎴上去 堅固很多 而不破壞原來的充電座 又可以當基底 抽插不用怕脫落

2.機板與座間要隔1mm 殼與機板才能穩合卡進去

3.裝好後用指甲挫慢慢磨 讓它符合原本的圓孤型設計 增加美觀

完成品

完成品

遠視

遠視

旁視

旁視

用鑽噴指甲挫慢慢磨出圓孤型

用鑽噴指甲挫慢慢磨出圓孤型

裝上外殼完成

裝上外殼完成

調整好內縮腳位放好焊上

調整好內縮腳位放好焊上

將原本線式母座拆下

將原本線式母座拆下

找塊廢棄PI板將高壓母座拆下

找塊廢棄PI板將高壓母座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個人要求有點小完美 所以又給它動手改了起來 改完後 個人覺得應該有90分
因為無法縮到0.1mm以內的差距 為 ...

這樣就100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個人要求有點小完美 所以又給它動手改了起來 改完後 個人覺得應該有90分
因為無法縮到0.1mm以內的差距 為 ...

是的,原來帶棒的太長了,這樣改不是普通的帥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個人要求有點小完美 所以又給它動手改了起來 改完後 個人覺得應該有90分
因為無法縮到0.1mm以內的差距 為 ...

你的大作可以請你另外發一篇嗎?這樣大家比較容易看到。

网友:
哈!這支我也有一把,還不錯!只是用沒多久電池的容量就降低許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的大作可以請你另外發一篇嗎?這樣大家比較容易看到。

已另外發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33-1-1.html 感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已另外發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33-1-1.html 感恩~

是我該向你謝謝才對!那些BOSCH的起子機每一支我都測試過,我都是用電源供應器夾著充,等我回家我再貼上來怎麼充電,說真的跟逍遙大及你的都比不上,不過願意分享就是我們痞酷網的精神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我該向你謝謝才對!那些BOSCH的起子機每一支我都測試過,我都是用電源供應器夾著充,等我回家我再貼上 ...

嗯嗯 互相交流 才有進步 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須要加強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剛好手上沒有這種工具 所以也跟烏姐買了一隻 利用高壓接線來改

這支版友有優惠嗎?

我露天看到好像是賣四五百的樣子.....
那也不算便宜耶.....
怎有人買那麼多支....害我認真去查一下賣價...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支版友有優惠嗎?

我露天看到好像是賣四五百的樣子.....

你了解這一組全新的要多少錢嗎?

不了解行情,不要亂發文,行情是因人而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這支版友有優惠嗎?

我露天看到好像是賣四五百的樣子.....

"好像" 這種含糊的用語 可能會引來不必要的爭論~

請查明後再播!!~~ 啊!不是 是查明後再打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 這種含糊的用語 可能會引來不必要的爭論~

請查明後再播!!~~ 啊!不是 是查明後再打字  ...

就昨天還是前天看到的價格.....沒記的很牢..

但有必要很真確嗎????

我講的是烏骨雞學姐賣這支網拍的價錢.....不是其他人賣的價格...

就算誤差+-100元會有何爭論??? 應該不會有人因為我說的價格跑去要求降價或再拿錢給烏骨雞學姐吧???

网友:
這篇是技術帖子,非技術帖文請各位自重就此打住,1支二手BOSCH起子機賣400元,你覺得便宜就買,覺得貴就不要買,很簡單的事情。

再說一次!這篇是技術文分享,非技術文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