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幫忙辨識元件

楼主(2013-03-05):
這是一塊紅外線攝影機的機板,故障情形是紅外線LED可正常亮,但無任何影像訊號輸出,
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元件明顯有燒痕,其鄰近的另一個元件凸了一點,我猜應該也壞了
只是元件上的資訊太少,我不知道怎麼下手找,請高手幫幫忙
下圖中比較明顯有燒痕的是一個5隻腳的元件上面只標了ATSV
另外一個三隻腳的元件更慘,只標了HR兩個字,
請高手幫我辨識這大概是什麼元件,如果有型號更好

紅外線攝影機機板

紅外線攝影機機板

网友:
CN1應該就是電源輸的端子
零件燒毀的位置,周邊都是較大容量的鉭質電容&電感
推估應該是電源區塊,至於燒毀的零件是甚麼東西
我就無解了~~~~
等待其他高手現身囉

网友A:
可以拍比較局部的放大照片嗎?這樣版上的大大比較好辨識~
另外也儘量提供機器的型號或名稱,這樣讓其他人可以幫你~
小小建議提供,不要介意喔n_1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拍比較局部的放大照片嗎?這樣版上的大大比較好辨識~
另外也儘量提供機器的型號或名稱,這樣讓其他人可以 ...

我是用手機拍的,拍局部對不到焦
型號的話是KMS-D35IR-L4 品名是彩色風雨型紅外線攝影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手機拍的,拍局部對不到焦
型號的話是KMS-D35IR-L4 品名是彩色風雨型紅外線攝影機 ...

找好一點的相機拍照後,用看圖軟體放大就可清楚看到局部影像,不要說我用手機拍對不到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