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我的烙鐵今天不發熱了~~有建議的烙鐵嗎?

楼主(2013-03-05):
使用約4~5年@@MIT~~買了塊10多年~當初2專學校集體購買
一年左右剛換頭~60W感覺很好用@
突然前天好好的!!
今天晚上要用就都不熱~~
拆開看~
好像用線圈+雲母片
線圈斷了

有建議的烙鐵嗎?
TQ-90跟95---->發熱芯--單價要NT700~800
還是買一般像這??好像是線圈...單價較低

另外請教如購買熱風槍與銲槍一體 110V 安泰信AT8586焊台!
這烙鐵頭好像都不熱(已調300度).感覺手感沒這60W好用~還是原廠附的是尖頭?還是小弟溫度調錯?

网友:
TQ95就很好用了
用不到熱風槍的話,買來也只是占空間

网友A:
恆溫烙鐵

有鉛錫建議溫度320-350

無鉛380左右

跟所用的烙鐵頭也有關

越細的溫度要稍高
------------------------------------------------
TQ-90或95都不錯

HAKKO那隻也不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恆溫烙鐵

有鉛錫建議溫度320-350

謝謝!原來溫度要調這麼高~
我還一直當做一年前買的有問題!

网友B:
安泰信AT8586焊台  我的要調到380  有鉛要到420

應該是測溫不正確,不影響使用就是!!   這台滿好用的,而且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泰信AT8586焊台  我的要調到380  有鉛要到420

應該是測溫不正確,不影響使用就是!!   這台滿好用的,而 ...

感謝!果真是小弟我沒用過~~
原來都要在400左右..

网友C:
主要要看鍚點的性質。

像銲 IC 腳,200-240度C 就很夠了,像 PSU 的接地,可能就要調到 420-450 度C。

像調溫烙鐵枱,常見的最大功率大部份只有60W,也有 70-80W 的,這個 60W 是調到最大時的功率,要看被銲物而定的。

另外烙鐵頭也是重點,像銲 IC 時用那種最細、最尖的烙鐵頭;而銲類似 PSU 的接地刀型烙鐵頭是不二之選。

TQ-95 我也有一支,耗材較貴,這適合一般維修用,為什麼?因為只有兩段,一段功率很低,一段很高,但不持久,常是只能按個 10 秒,在功能上有不小的限制。

常業維修的,由於換烙鐵頭不方便,一些人都是準備幾支烙鐵,同時使用著。

給 kaijay 參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果真是小弟我沒用過~~
原來都要在400左右..

我用898A+一般溫度只要320-350 有鉛也要調到 380-400
風槍一般有鉛也要到380  無鉛也要破400!!

网友:
安泰信AT8586與 898A+  溫度感測約相差20-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恆溫烙鐵

有鉛錫建議溫度320-350

HAKKO 是指984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35220

外表TQ-95比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898A+一般溫度只要320-350 有鉛也要調到 380-400
風槍一般有鉛也要到380  無鉛也要破400!! ...

請問一兩百度是在做什什麼維修??
大家都說快要400度~~(最高才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要看鍚點的性質。

像銲 IC 腳,200-240W 就很夠了,像 PSU 的接地,可能就要調到 420-450 W。

淨水器大大~~
看來您也是很有經驗!!原來低溫是用在和IC~~但也是用刀頭嗎??
C大請教您買雷射測距是您工作用到嗎?還是有哪些特殊用途?

网友B:
我都是用刀頭比較多!!  刀頭的尖部比圓尖頭的還要尖!!

网友D:
以我的經驗: 用了木柄烙鐵30年便宜耐用!!缺點是 加熱速度慢!! 恆溫烙鐵 加熱速度快換不同的烙鐵頭溫度都能夠配合,價位高10倍以上!! 熱風槍不一定每個人都需要!我買來也不常用(偶而吹熱縮套管不錯用!) 自己做過恆溫烙鐵,感溫線和電熱線在一起控溫需要技巧,不是一般OP+比較器+FET 就能搞定...
建議: 財力不允許就買一般便宜的烙鐵!! 不常使用熱風槍就不買!! 單獨的控溫烙鐵還不錯(我的木炳烙鐵只有外出時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淨水器大大~~
看來您也是很有經驗!!原來低溫是用在和IC~~但也是用刀頭嗎??
C大請教您買雷射測距是您工作 ...

其實烙鐵的使用習慣,往往因人而異。

我的經驗可能不適合你,不過有一些基本的經驗是相通的。

多用、多想,多參考別人的意見,自然會有很多體會(變成自己的),這也是業餘和專業的差別。

----

那台測距儀,用途很廣啊,比如說以前學過些基礎木工,這就用得上了,像家中一些簡單的裝潢、家具的擺設我想用起來都很方便的。

我今天拿來量網路線的線長,以前怕麻煩,都會多抓些線材長度,也是浪費了。

另外,我聽力關係,沒在用任何和聲音有關的 3C 用品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刀頭比較多!!  刀頭的尖部比圓尖頭的還要尖!!

了解!刀頭好像常聽過大家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我的經驗: 用了木柄烙鐵30年便宜耐用!!缺點是 加熱速度慢!! 恆溫烙鐵 加熱速度快換不同的烙鐵頭溫度都能 ...

謝謝~原來一般便宜的熱風槍組@OP+比較器+FET 就能搞定...用OP去做開關+可變調整電位!

但上面的顯示數字,怎樣達到使用可變電阻就有辦法顯示?
感謝大大講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烙鐵的使用習慣,往往因人而異。

我的經驗可能不適合你,不過有一些基本的經驗是相通的。

感謝~~業餘就是多用、多想,多參考別人的意見<--很重要

我也是在想測試網路線,但現在一般都採用無線分享器。
其他方式就是用仔裝潢跟室內設計...等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原來一般便宜的熱風槍組@OP+比較器+FET 就能搞定...用OP去做開關+可變調整電位!

但上面的顯示數字 ...

我的意思是 網路的自製恆溫烙鐵電路是如此!! 不是熱風槍 或是專業的恆溫烙鐵!! 只是 電熱絲和溫感線做在一起控溫有不同的方式!!

烙鐵頭的溫度與電熱絲的溫度是不相同的,感應線若是和洛鐵頭位置相同控溫會比較準確些...但是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 網路的自製恆溫烙鐵電路是如此!! 不是熱風槍 或是專業的恆溫烙鐵!! 只是 電熱絲和溫感線做在 ...

因為買了一台便宜的溫控熱風槍根焊槍...打開要補焊~
發覺裡面既然沒有MCU好像只有OP跟閘74XX~三~四顆小IC~如OP那種8~14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買了一台便宜的溫控熱風槍根焊槍...打開要補焊~
發覺裡面既然沒有MCU好像只有OP跟閘74XX~三~四顆小IC ...

請幫忙把照片po出來分享,謝謝!

网友E:
TQ95推薦!!我本身有936溫控兩台,TQ95做機動維修(攜帶)很好用! 加熱W數大  拆大晶體還滿好用的
好好保養一隻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幫忙把照片po出來分享,謝謝!

買的是這台"賽克852D+"
當初信泰安比較貴一點,又加上想說買主機大可能"肚子"比較有料。
拆開看......無言!果真便宜是有道理~
有機會拆給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TQ95推薦!!我本身有936溫控兩台,TQ95做機動維修(攜帶)很好用! 加熱W數大  拆大晶體還滿好用的
好好保養一隻 ...

滿多人都推薦TQ-95@兩個日本品牌~單價上跟市上流通都是GOOT比較多..
今天下班就去電子材料店看一下~@..但"頭"滿貴的..一般的兩~三倍

另外保養通常是怎樣保養??是每次使用完"頭"都要擦乾淨+上錫??
但如果兩星期內會小用一下也要保養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滿多人都推薦TQ-95@兩個日本品牌~單價上跟市上流通都是GOOT比較多..
今天下班就去電子材料店看一下~@..但 ...

只要使用過 就擦乾淨上錫

烙鐵頭壽命會長一點

不過我也偶爾會忘記啦

基本上烙鐵頭不要完全黑掉都還有救

不過就算黑掉了也還有還原劑可以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的是這台"賽克852D+"
當初信泰安比較貴一點,又加上想說買主機大可能"肚子"比較有料。
拆開看......無 ...

你希望裡面有黃金萬兩白銀千斤? 現在微控很方便 1顯示 1微控 1驅動晶體 1變壓器 不就是嗎? 問題再程式寫的好控制就會比較穩定!! 我做的因為沒有 ADC 所以就用了 LM311 74373 R2R 去解決 熱電偶電壓輸入 用了 1458 放大 因為 1458要+/-電源所以用 34063 轉負壓 7段顯示怕閃爍線又多只好用 LCM1602 於是就很多零件,為了要把設定存下來外加 24C02 或者以 LM311+ 可變電阻代替溫度設定... 這些其實1個MCU全包了...可能還用 20PIN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