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腦底噪很大聲

楼主(2013-03-05):
最近碰到一個奇怪的問題.
朋友的電腦底噪很大聲.
他平台用
C2D6300
NV8600GT
創巨LIVE!5.1
不管是內建音效或是外插的都底噪很明顯.
就是如影片內的那種聲音.
已換酷媽400W還是一樣....
我有幫他在DC輸出端加上濾波環也沒有明顯作用.
錄音是電腦無執行程式時用GOLDWAVE錄製.
已有放大音量.
請問這種情形該如何處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_aQEno4M9I

网友:
會不會是喇叭沒有防磁?
改用木質音箱呢?

楼主:
我用耳機也一樣.
確定跟喇叭沒有關係

网友:
幫你查了一下
據說這種有用
http://www.pcstore.com.tw/tddisk/M03834716.htm

网友:
要不要換條 音源線 看看?

网友:
我猜測是接地問題
有可能是機殼的前置音源有問-----可以把線先拆除看看
這兩點查查一定有結果

网友:
外接音效卡是哪塊?
喇叭音量調整是全開的嗎?
電腦音量調整到一半一下

另外如果可以接地線,試試

底噪不可能沒有,或多或少
小弟連手機直接輸出至音響
也可以很明顯聽到底噪
甚至連觸碰時,底噪也會變化
但是一放音樂,底噪就不見了

楼主:
剛剛檢察機內配線.
把前置音效及USB連接線都拔起來.
情形還是沒改善.
底噪一直都還有.
接上耳機調整PC的輸出音量時底噪也會跟著變化.
不過撥放音樂時不會覺得啦!
只是沒有聲音輸出時感覺比較明顯.
附上錄音程式抓取底噪的頻譜.

网友:
如果無解換快主機板--------------------
也許是這主機版設計問題

网友:
除了換塊主機板   換個USB音效卡也是個選擇
藉以避開  多點接地問題  使其單純

网友A:
檢查一下混音器設定中MIC與LINE IN/AUX IN是否都已經關閉

网友:
我想這是主機板上音效卡設計不良,又遇上電源蓮波作祟,我家中5台電腦其中一台就是這樣,噪音特別的明顯,建議用外接的USB DAC
請參考 他站資料
我有做過一台,目前還在服役中,當然也有現成的,請於個販售賣場搜尋。
經使用後,音源由擴大機或是耳機聽都沒有噪音,靜音時安靜無聲。

网友B:
小弟這邊兩台電腦也都接usb音效卡
如果是用pcm270X的usb dac
建議當電腦完全關機,連待機電源都沒了
在做插入或移除設備
否則瞬間突波會把usb dac給燒了
不是馬上燒.而是一段時間後

网友:
1.像狼大說的,音效卡的line in 這類的都關掉看看
2.Creative的音效放大線路我記得被嫌棄的很慘,這塊卡上面不知道有沒有兩個輸出?
   我記得以前我用的一款創巨的音效卡,輸出有兩個,一個是經過卡上的放大電路,接被動式喇叭用的
   ㄧ個是沒有經過內部放大線路的,但是喇叭要接主動式喇叭,這各輸出似乎比較"純淨"
3.說不定是風扇在干擾,把音效卡儘量遠離風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弟這邊兩台電腦也都接usb音效卡
如果是用pcm270X的usb dac
建議當電腦完全關機,連待機電源都沒了

我個人也是用270X
不常插拔所以沒遇過這種問題
5V串bead和加濾波電容大+小應該濾的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混音器設定中MIC與LINE IN/AUX IN是否都已經關閉

確定MIC與LINE IN/AUX IN都是關閉的.
有勾選靜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個人也是用270X
不常插拔所以沒遇過這種問題
5V串bead和加濾波電容大+小應該濾的掉

我也是建議電源用bead(阻抗高一點的規格)+10uf~47uf OSCON bypass看看。

网友:
主要是在接觸瞬間的突波會去傷到晶片
網路上有人提出緩起動方式
在+5v電源經過地方增加兩科mos
第一顆當開關,第二顆緩起動
臨時找不到圖,抱歉
小弟映像中是這樣的架構

网友:
加強接應該地會好~連同營幕也要~
我有一台M2V-MX的也會~
接地後就好了~ 打赤腳摸主機不會在被電了~
給你參考一下~

楼主:
我有試著拉一條接地線.
不過由於沒有辦法很妥善的接地.
只好鎖在固定鐵窗的鎖點.
不過效果有限.
後來有找到一張骨董的YAMAHA 724的音效卡.
換上去後已有相當程度的改善.
至少耳朵已經沒感覺到還有電流聲了.(如附圖)
雖然我覺得音質差了點.
不過也算是不用再花錢下的妥協吧!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