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路易視雙鏡頭後照鏡 液晶的電源?

楼主(2013-03-05):
請問液晶的電源是那一條?
因為在開車時液晶一直開者 看後視鏡時不方便
想做個開關請問 不用時關掉它

一打開就不見了....
請問這個電阻(正中間)有什麼用?

請問液晶的電源是那一條?

网友:
控制背光看看

网友A:
這個是不是有行車記錄功能?
後退時有倒車影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不是有行車記錄功能?
後退時有倒車影像功能

它有二個鏡頭可自行轉動180度
可切換任一鏡頭或同時二個鏡頭晝面

网友:
我記得這個室內鏡的控制板只是在控制鏡頭錄制功能並儲存而己
然後透過液晶顯示出來
液晶並無法單獨去控制
如果要控制真的只能像狼大說的從背光去弄

話說我曾拿鏡頭接到電視也真的會有影像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