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OMPAQ] HP V3721AU 更換整合橋 維修一例

楼主(2013-03-05):
HP V3721AU 更換整合橋 維修一例

HP V3000 有約4~5種主板 此為其中一種
AMD機種 南北橋整合在一起的

根絕故障就是得更換 全新MCP67M 10+
否則一樣  很快就會再故障了

故障狀況:閃一下斷電 不觸發

更換主角

更換主角

更換主角

背面

背面

背面

故障點 07+MCP67M

故障點 07+MCP67M

故障點 07+MCP67M

更換零件 10+MCP67M

更換零件 10+MCP67M

更換零件 10+MCP67M

更換中

更換中

更換中

更換完畢

更換完畢

更換完畢

特寫

特寫

特寫

側面照

側面照

側面照

故障零件

開機測試

機型

网友:
樓主大大....最後一張有序號貼紙的圖 要不要考慮遮一下vista的序號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話說回來,NVIDIA的晶片讓我感覺好像容易壞, 是散熱不好的關係嗎?

网友:
這個是使用返修台維修的嗎?
如果是的話,那真是方便的工具啊!

网友:
整個過程往往大家只注意返修台這類的東西,其實晶片植球排球也超難的,雖然買新的晶片球已經植好......

网友:
好久沒 看到你上論壇囉~~

网友:
請問樓主您如何由閃一下斷電 不觸發研判問題出在整合橋

因為小弟手上有台ASUS A6KM,症狀一樣,因為板上零件測不出有短路現象,懷疑問題可能也出在橋,有煩樓主指導了

网友:
筆電常壞都是顯卡較多哩!
故障狀況想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