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 泡腳機 HS-702AA 按鍵沒反應...

楼主(2013-03-05):
這是今天的主角
問題點,右半部按鍵都沒反應
想說撿到軟的,應該是輕觸開關壞掉,便興沖沖的拆開,結果...
輕觸開關只有一個n_010|
有些開關生鏽了n_068|
最上層的按鍵開關不是輕觸開關,是類似電路板的排線,那一層好像用膠帶黏住
設計總共有三層,第一層式接線路的端子,第二層馬達,第三層忘了.....:on_128|
此次拆機的動作

輕觸開關換掉

生鏽的端子用WD40清乾淨

電路板補焊
結果....還是沒用,右半部按鍵依然沒反應,想請教這是哪邊的問題呢?:on_079|

网友A:
可能就是最上層的薄膜按鍵板損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最上層的薄膜按鍵板損壞了

請問狼大這料件要去哪找n_079|?我有試著撥開,不過好像是黏住的?有測試的方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狼大這料件要去哪找?我有試著撥開,不過好像是黏住的?有測試的方法嗎? ...

1. 電子材料行都有賣, 但規格很多, 最好拆除後拿原件 至材料行買

2.也可使用WD-40 試試, 先用衛生紙包住 開關,  搖動WD-40後, 紅噴管對準開關細縫噴入

  噴入後 拿虎口鉗夾住 開關圓頭 一邊旋轉 一邊按下

(適用於 開關 輕微氧化時可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狼大這料件要去哪找?我有試著撥開,不過好像是黏住的?有測試的方法嗎? ...

1.基本上,任意拆開此薄膜按鍵,好的也可能被拆壞.建議此6個按鍵可能要找代用品,或改裝一般的小型按鍵.(或使用類似LCD螢幕的控制6-7鍵式按鍵)
2.您的按鍵有6顆,加上共同端拉線,故薄膜按鍵上的軟排共有7根引線.(推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基本上,任意拆開此薄膜按鍵,好的也可能被拆壞.建議此6個按鍵可能要找代用品,或改裝一般的小型按鍵.(或 ...

综合以上的意見:
1.先用wd40噴一噴,看能否修好
2.從端子那邊拉線,在上置面板挖洞換輕觸開關,問題是:
(1)如想只換壞的部份,怎樣用三用電表測試壞的部分?切至歐姆檔的蜂鳴的位置,三用電錶接軟排,按下薄膜開關看是否有導通嗎?沒反應的三根就是壞的位置嗎?
(2)用輕觸開關替換的話,因其有4個腳位;是兩根接地線,兩根接主線嗎?

网友:
系統時間差!!!  慢了兩帖
右半邊三個按鍵不良 ,
1.可能就是最上層的薄膜按鍵板損壞了,或是類似電路板的排線端口,兩側接觸不良!
     (沒看到薄膜按鍵板插在電路板部份的照片)!?

最上層的薄膜按鍵板,(圖七) 有七條線 ,一條主線(公共線) ,六條開關線,作導通測試就可找出問題點!

网友C:
1.用好的三個按鍵作導通測試找出主線(公共線)

2.再用主線(公共線)作導通測試找出其他 開關線

3.輕觸開關,不按壓時四隻腳兩兩導通   ,另兩隻腳按壓時才導通,構造是並聯的兩接點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用好的三個按鍵作導通測試找出主線(公共線)

2.再用主線(公共線)作導通測試找出其他 開關線

感謝提供資料,我先打電話問三洋有無面板料件可換,沒有的話就照大大你的做法去施工了n_060|

楼主:
剛才詢問三洋的結果,說他們只是掛牌;督洋"tokuyo"才是進口及維修,不過們也說沒料件了n_033|
既然大家ㄧ致認為是薄膜開關壞掉,我在拍賣有看到這種的
現在苦於上面面板不知如何拆卸,想請教有經驗的大大如何處理?是像手機一樣用熱風槍吹乾脫膠還是有啥更好辦法?是熱風槍吹風脫膠的話溫度多少合適?

网友:
熱風槍+1(溫度硬該不用很高ㄅ)
試找出主線(公共線)+1n_094|
這一切硬該要拆開才能看到哩n_079|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才詢問三洋的結果,說他們只是掛牌;督洋"tokuyo"才是進口及維修,不過們也說沒料件了
既然大家ㄧ ...

改按鍵:
1.先確認 (是) 最上層的薄膜按鍵板,(圖七)不良!
2.找出薄膜按鍵板,(圖七)對應的接線,主線(公共線) 與 開關線...(.配線時要用,請照原薄膜按鍵板編號)
3.再次用一短線,替代開關在第二層板作(送電)功能測試確認 (是) 薄膜按鍵板,(圖七)不良!

  動手改按鍵:
4.在原按鍵背後相對應的塑膠位置,開一大小適於輕觸開關的孔洞,並用熱熔膠固定,輕觸開關,最後六鍵配線照原薄膜按鍵板編號銜接 ,即可完修!
5.改按鍵,不拆上面面板,較費工時,如能用熱風槍或吹風机, 吹風脫膠 最後再貼回較易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按鍵:
1.先確認 (是) 最上層的薄膜按鍵板,(圖七)不良!
2.找出薄膜按鍵板,(圖七)對應的接線,主線( ...

大大,你的建議真是太專業了,改完會po圖文敘述狀況n_116|
請問你建議熱風槍吹脫膠,幾度為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的建議真是太專業了,改完會po圖文敘述狀況
請問你建議熱風槍吹脫膠,幾度為佳?? ...

運氣好的修法→三個按鍵同時不良應是公共線斷線

試著找出(圖七)(背面變成左側 )那條 是主線(公共線)→ 線 看似黃銅色(可焊接)去膠跳線完修!

由低溫幔幔試!

网友:
看到端子台那種氧化現象,這種靠金屬簧片接觸銅箔的方式,肯定凍不久,建議版主用你找到的薄埋開關(需三個),用四條銀線將線連接到電路板即可,但四條銀現在走線的地方最好用熱融膠固定好。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只是近期要考試,沒時間維修,已經裝上去了;改天有時間,拆下來時會回來回報維修進度的n_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