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相容問題

楼主(2013-03-05):
請問各位液晶面板LTM190M2-L31可以用HT190WG1-600取代嗎
二手面板HT190WG1-600拍賣有人賣800元
買回來更換值得嗎

网友:
到( 徵求區) 就有了

网友:
這兩個(可以互代)
價位 自行決定
注意螺絲孔位 厚度 就可以更換
規格 1440x900

网友A:
wecan大或許會較便宜喔

楼主:
原故障螢幕請看http://bbs.pigoo.com/thread-40449-1-1.html
感謝wecan確認面板規格問題
替換面板是跟 chin1102購買的
舊面板型號是LTM190M2-L31(SAMSUNG)
新面板型號是HT190WG1-600(BOE)(京東方)
今天收到面板後,就進行面板更換作業
新舊面板的厚度不一樣,舊面板比較薄,新面板比較厚
需要將面板固定外框的支撐點做一些處理,將支撐點扳平即可以放入新面板
組裝完後接電腦測試畫面是否正常
螢幕顯示正常,檢查面板是否有缺陷
仔細檢查後發現有一個一小點個刮傷
要很注意看才會發現

网友:
引用 网友A:
wecan大或許會較便宜喔

我是(盡量滿足)有需求的人
價位不一定 我最(省錢)
但有一點 是 我確定(寄出物件都是正常的)
太慢回(莫怪) 最近(頭腦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故障螢幕請看http://bbs.pigoo.com/thread-40449-1-1.html
感謝wecan確認面板規格問題
替換面板是跟 chin ...

看到有問有回應 我最喜歡(更喜歡您的發文)
最討厭 問一大堆 (無頭無尾) 也不發文
誰跟我要(示波器維修手冊)等一年了(沒有看見文章喔)我這裡有資料喔
            (你來要是很誠懇,但說要發文這個還沒有做喔)

借文(發一下牢騷)莫怪
恭喜完修 祝 天天進步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