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HILIPS飛利浦黑晶爐不加熱簡易維修

楼主(2013-03-05):
品牌HILIPS飛利浦

機型:HD4412

故障情形:開機後,散熱風扇運轉正常,但無法加熱~

內部構造

量加熱管兩端阻值正常

量加熱管兩端無電壓

測AC輸入正常

測線圈電壓DC24V正常

測RELAY接點兩端有電壓.....不正常...應為0V

此兩端電壓不正常....應為115V

由以上數據判定為RELAY不良!

因無原尺寸的RELAY,就拿體積較大的取代~

但接腳有所差異,須稍做修改

換上新RELAY

再測接點兩端電壓....0V 正常

測此端接點115V....正常

試機時,此風馬聲音稍大

扇葉清潔,風馬上油後,聲音恢復正常

組裝恢復,試機
終於發光,發熱!

网友A:
帥哦!加分了..

因為家中的電磁爐一直沒給它操壞,就暫時無緣和這台黑晶爐相處了。

看起來黑晶爐的構造(我是第一次看到),比電磁爐簡單了一些。

网友B:
偶那台使用了以後,
加熱功能關閉,
風扇還會繼續轉很久。
不知ㄚ正大這台有無此症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帥哦!加分了..

因為家中的電磁爐一直沒給它操壞,就暫時無緣和這台黑晶爐相處了。

謝謝老版主的加分鼓勵!
說時實在...小的也是第一次拆黑晶爐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那台使用了以後,
加熱功能關閉,
風扇還會繼續轉很久。

報告雷大
此機關機後還是跟您一樣有相同的症頭!
不過小弟個人認為這是必需的安全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那台使用了以後,
加熱功能關閉,
風扇還會繼續轉很久。

lhc 的說法沒錯,一些設計上都會如此的。主要的原因是將爐內的餘熱散去。

順道提醒一下,使用完這類爐具後,不要馬上拔掉插頭,等到風扇完全停止後再拔掉,有助於這類家電的 “頭好壯壯” ^_^

网友B:
感謝兩位大大的解惑,想想是蠻有道理的。
不過還是有點小小的疑問。記得新機的時候好像風扇沒有轉那麼久。
前陣子天氣冷的時候,偶耐心的等了應該有10分鐘以上,終於它停了。
去摸一下表面,竟然跟天氣一樣冰冷。
曾想過是不是有感溫元件存在接觸不良的問題,只是一直都懶得拆

网友C:
哇耗能1500W...大約14A

整個迴路都佔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兩位大大的解惑,想想是蠻有道理的。
不過還是有點小小的疑問。記得新機的時候好像風扇沒有轉那麼久。

如判斷無誤,這應是感溫處!

扇葉髒污,不利散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兩位大大的解惑,想想是蠻有道理的。
不過還是有點小小的疑問。記得新機的時候好像風扇沒有轉那麼久。

雷大:

以電磁爐來說,在爐面線圈及 IGBT 上各有一個感溫的設計(溫度過高時會起保護),我想(不確定)和這部份有關係。

原理可能是 MCU 偵測到感溫設備的溫度,到一定溫度時,才會關掉風扇。

另一個可能是有一個計時器,當偵測到用完後,開始倒數計時,待時間到了才關掉風扇。

---

以上是我猜的,我曾經看過一本電磁爐的書,但也沒提到這方面的設計,若有誤,大家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耗能1500W...大約14A

整個迴路都佔滿了...

設定功率"5"全載....
測得電流為8A......

网友:
引用 楼主:
設定功率"5"全載....
測得電流為8A......

8A也不少囉....

网友D:
我觀察到的現象是6檔是全載,當入風口被擋住時,內部溫度過高會降檔,如果用數位勾表測量5檔以下時,數字會亂跳,用指針勾表則會上下規律飄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那台使用了以後,
加熱功能關閉,
風扇還會繼續轉很久。

此機主人曾說:
前一台黑晶爐用了一年就掛掉了!
原因就是.....風扇運轉散熱中,就將插頭拔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觀察到的現象是6檔是全載,當入風口被擋住時,內部溫度過高會降檔,如果用數位勾表測量5檔以下時,數字會亂跳 ...

chaungch 大真是好眼力
沒錯6檔是全載.......測得電流為8A
而5檔以下時,電流會有所飄動~
感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