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型號:17" 6734-AC1 故障情況:長期待機,不能顯示。

楼主(2013-03-05):
廠牌:IBM
型號:17" 6734-AC1
故障情況:不能顯示, 只有待機時亮的橘紅燈,目測內部P+I版及AD版正常,請教如何檢查,謝謝。

网友:
依照下例---就可修好(目測只能檢查外觀無法透視內部.唯有靠儀器測量才能得知好壞)

IBM-L170電源綠燈亮.背光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http://bbs.pigoo.com/thread-16920-1-1.html

网友:
只有待機燈有可能AD故障
拆機然後把照片PO出來
才能給版上個位高高手來建議

网友A:
共同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3.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例如︰

       EX︰ViewSonic Vx-912 畫面閃爍
       請勿用"救救我"、"我該怎麼辦?"、"某某人請進"、"急"等籠統或點名方式標題。
       請減少或避免使用注音文、符號文或火星文等,若有文不達意情形而妨礙他人閱讀者,將移至回收區或逕行刪除。

4.提出問題時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上傳圖檔每張不可大於256K,用800*600即可,系統會自動縮圖。
       如果上傳圖檔大於256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一下再上傳(免費的縮圖軟體請到軟體下載區下載)。
       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本論壇有提供貼圖空間,電容以上等級就有此權限,請大家多多利用。
       若是上傳軟體等檔案,每個檔案最大無法超過2M,如果超過2M請先用Winrar分割後再上傳。

楼主:
補上拆機圖

AD

AD

P/I

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同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您應是W大的分身!

网友:
用目測很難看出電壓!
可否標示出電壓.
有助於完修.

网友:
P+I版到AD版的電源先確認有無問題,AD板上方兩顆電解電容先拆下量量看或是更新,螢幕使用幾年了?如果很多年,P+I板上的電容都可考慮更新!

网友:
有量測一下那四顆C5706嗎?這塊板子這四顆很長出問題

网友:
IBM的LCD很好修~~~修了N台沒遇過壞AD板~~主要多事PI板故障

原LZ~~~"目測內部P+I版及AD版正常"~~~

我目測你內部PI板問題很大~~~你努力看一看吧!

楼主:
已在P/I 板上更換電容,但情況仍然一樣,只有待機時亮的橘紅燈,畫面出現no signal input no connection 而且一秒即滅,及重覆閃動。請問怎樣解決?

网友:
燈管個別測試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這台很容易空焊,補焊試試看

网友:
燈管個別測試 +1